告别了 梦寐以求的CGY750 迎来了 MB

楼主(2011-03-18):
出掉了亚拓3G   迎来了梦寐以求的 CGY750  可又因为我是JR控 暂时买不到 解析线 又忍痛出掉   今天又迎来了 德国的MB  百尺千折啊  装机调试 发几张图片 晒晒 欢迎指教 多多学习  因为用的MB3轴  所以701只能关掉陀螺 剩下定速了
这是CGY750的 开箱靓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8537

网友:
 支一你下吧

网友:
太浪费了,有钱了吧,701出给我吧,

:funk: :funk:

网友:
 瞎折腾啊

网友:
好高级的定速器啊

网友:
我用gv-1换701列,帮你减轻重量

网友:
MB真是美~~什么时候我也能上一个!

网友:
所以701只能关掉陀螺 剩下定速了
这是CGY750的

网友:
我拿mb当401用

网友:
701   还是可以单一功能工作的

网友:
750定速+三轴,在配个SBUS接收机,用T8FG,简直完美~~

可惜我也用JR,哎~~

网友:
CGY750要用S.SUB接收机,我现用JR XG7,有什么办法让JR XG7也能用CGY7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用JR 控  加750  就必须再买一条S BUS系统解析线  不过现在好像买不到啊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卖掉750 了

网友:
其实有这个必要吗,觉得3G系统设定个方面都很方便和简单,这些东西这样烧值得嘛?真的应了一句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了

楼主:
其实也不想大伙想的那样了   最开始我的机器挺简单的  3G 加701  701负责锁尾和定速  3G用两轴     不过觉得这3G怎么调也不顺手 还有不少起锁舵炸鸡的案例 结果打算卖掉3G和701 直接上750了     结果刚卖了3G(701还在时) 等待750    在半路上时 就听说SBUS 解析线的事    后来到了一看还真不行 就索性又卖了750  换了MB    所以就只能用701定速了       中间这些过程 周围朋友都劝我 直接换有副翼得了  简单明了 还能剩点钱   可对无副翼这种痴迷啊   还是坚持了下来   就到现在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想大伙想的那样了   最开始我的机器挺简单的  3G 加701  701负责锁尾和定速  3G用两轴     不过觉得这3G怎么调也不顺手 还有不少起锁舵炸鸡的案例 结果打算卖掉3G和701 直接上750了     结果刚卖了3G(701还 ...

我和楼主一样,有这个情节,没得救了~

楼主:
同意   喜欢上了就甩不掉了

网友:
用GV-1定速和你换GY701,补差价

楼主:
回复 网友B:
GV1 北方冬天不行的

网友C:
呵呵,不是GV-1不行,是探头不行而已,换成亚拓的探头完全没问题,零下80度也能准确感应

网友D:
 零下80度估计不用定速,发动机都吼不起来。哈哈``

网友E:
cgy750最爽的是可以在遥控里直观设置锁尾感度、左右感度、前后感度、定速值。看到cgy750上的数字和遥控同步,很爽。我觉得MB性价比高,但是锁尾效果没有750好,甚至赶不上GY520,而且对震动过于敏感。

网友F:
楼主说说 701锁尾与mb锁尾有什么差别么

网友G:
750在手头的时候,换控可能还便宜些。

楼主:
千红说的对 确实是探头怕低温 我买701时就被忽悠了 还套装过来的 没到大冬天时还行 越冷越不好使啊

楼主:
至于701和 MB 锁尾的差别 抱歉今天首次试飞 还没调试到最佳状态 觉得701应该更胜一筹吧

楼主:
今天试飞发现了个问题 起飞后 简单钟摆 侧钟摆 感觉螺距在50%位置上下时相应特别快 有点像小行程的感觉 还以为MB系统就这样呢 也没太在意 后来一打大螺距时 发动机动力就一下憋回去了 以为701定速没设上 就重新设置了定速 结果现象依旧 后来检查发现 集体螺距正负居然都超出了螺距尺的最大限制 (原始设置的 正负12) 晕 不知道MB是怎么回事 昨天还OK 今天现场就变了 结果拉坏了发动机 环抱住了

网友F:
同情,没用过mb,胡乱建议:重新调一遍试试吧

网友H:
701被LZ糟蹋了

网友D:
建议LZ把GY701和拱电出了 我也有701出给当地魔友了,你上无副翼上高压舵机吧,用AR7100R直驱供电,带限速。保证发动机不超转速。减轻负重。

楼主:
呵呵 感谢楼上很好的建议 我这都折腾的够呛了 有点力不从心了 现在这状态飞着也挺狠 先飞着吧 以后再说

网友D:
无副翼螺距要控制好,不想有副翼是螺距给大了只是掉转,无副翼动力强,而且发动机,舵机负载很大,建议螺距一定要调好,否则,发动机报废,舵机空中扫齿。!!!!

网友I:
  原装mb海绵的锁尾我看和520差不多

网友J:
我要是lz 就买个futaba的控 看lz 也是不差钱的主

楼主:
哈哈 差钱啊 要是换F控 那我其他接收机怎么办啊 F要是也有J那么便宜的山寨接收 那我就换了 毕竟F的软件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