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下5.8G图传上那个话筒是不是没用啊。。。

楼主(2011-03-18):
5.8G 500nw
外面那个电路板上有个驻极话筒,有个旋转电阻。。。怎么转声音都很小,几乎无用。。。没有AGC。。。
莫非真是厂家的摆设?还是偶这个话筒恰好是坏的?
================================
2011/4/22
原因找到了,电容质量太差或者根本就是焊错了,把话筒输出电容换掉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A:
要话简干嘛?想偷听?即使能拾音,也被马达的噪声覆盖掉了,去掉它还可以省点传输带宽

楼主:
偶是futaba fasst 2.4接收,这东西没有rssi输出,所以都是靠耳朵来分辨是不是到了遥控边界。。。失控保护会关掉发动机。。。

网友B:
有用的有声音的

网友C:
发射带的话筒很好用,但是听到的都是风扇和螺旋桨的声音

楼主(2011-04-22):
原因找到了,TNND跟FY一样是老问题,电容质量太差或者根本就是焊错了,把话筒输出电容换掉就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