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服或者老手帮看一下好吗,新手装机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3-18):
1、如图,发现机身侧板不平? 手按的那个连接脚架的位置感觉略短,按下去轻微可动,请问是我安装的问题还是那个位置有误差...?

2、十字盘护板的螺丝孔对不齐?

现在放哪不敢动了,怕影响精度,新手问题,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
看看 侧板螺丝是否均匀上紧。

网友:
逻丝上紧,没事

网友:
动一下不会影响精度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第二个无所谓,用的是自攻螺丝,歪着进去的,锁紧就好。
第一个,我不能给你答 案,因为我歪得比你厉害,整个尾管座加上尾管,都是偏向一边的。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看来虚惊一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无所谓,用的是自攻螺丝,歪着进去的,锁紧就好。
第一个,我不能给你答 案,因为我歪得比你厉害,整个尾管座加上尾管,都是偏向一边的。

这么严重,还飞机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严重,还飞机可以么?

正飞没什么感觉,就是开始翻跟头时会觉得正对尾翻到倒过来时不是正对头,有点别扭而已,没练熟之前容易慌容易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