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节3V锂铁电池可否做接收机电源

楼主(2011-03-18):
单节锂铁
电池
充满就3.6V,2节串联7.2V,可否做接收机的电源。我看所有接收机的说明都是4.8V~6.0V啊。
我的接收机是日冠的。
有了解的XD请告知。

楼主:
回复 楼主:
发错地方了?

网友A:
即使接收机可以,舵机可以吗??

网友B:
只要您舵机支持,就可以

网友C:
支持6V的设备都可以用,我长期用2S锂铁也没烧坏过东西

网友D:
可以的,不放心的话可以使用双向降压器降压使用。

楼主:
楼上的各位XD,谢谢了。这下就放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