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500E 没有新春的感觉

楼主(2011-03-18):
事先申明飞机肯定没炸过

而且经过老手调试

双桨 2副原厂大浆不管怎么调都有

震动 20个起落之后震动越来越大

原来是晃动! 可是拆了旋翼头主轴照样摇头晃脑(怀疑过来的时候就是弯的),换一根后明显减小但还是有一点

那么我飞机换过冰人的止推轴承,会不会是我的安装有问题 造成主轴不明原因乱晃?

网友:
楼主貌似用的是碳纤副翼片,这个片子顶丝很容易滑的,所以看下副翼片和平衡框还水平不水平了~我就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双桨一直调不好的,调平副翼片就解决了。
振动的话500是大很多,切了3D不大震动就成了,亚拓的飞机不能过分要求了。悬停的话,那就把悬停点油门提高桨距变小,只有这样子解决了。

网友:
换原厂的主轴承座试试看!

网友:
很多时候找不到问题原因的时候,建议换回原厂件,问题往往就解决了,我也建议换原厂的主轴轴承座试下,往往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换回原厂的看看吧

网友:
听说有的塑料桨夹切3d就双桨

网友:
把塑料桨夹换金属的。我的就是换了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横轴有没有检查是弯的呢?呵呵。

楼主:
横轴没有就没检查,主轴换了一根,把旋翼头上灰色的胶圈换黑色的,副翼再调整了一下,继续拿连杆开刀,终于消灭了双桨~

原来500的声音也可以是很轻的

我从来不切3D 今天是真机第2次对头

网友:
500飞悬停声音很赞的,柔柔的,美美的。
切了3D就不一样了,听的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