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达人,怎么给好赢电调改6V输出呢?

楼主(2011-03-18):
我不是很懂,研究了一下,是不是,直接把78D05换成78D06就行了啊?

楼主:
搞半天,那玩意是给CPU供电的
旁边的小IC才重要,据说,只需要换个电阻,但是是换哪个呢

楼主:
你就洋嘛
佰金才有,飞腾默认5.2V左右,上6V,暴力操JJ,不想加个外置的UBEC,不好布线,又重,更不想换电调,我是不是很……

网友:
图拍大一点来看看,SO-8封装的那颗IC,DCDC变换用的,调整采样电阻阻值就行了。

楼主:
图是借别人的,具体的型号可能要拆开研究一下了,呵呵

楼主:
居然找到了是:MP1593DN,哈哈哈哈哈,我去查查资料先

网友A:
调这两颗就行了,输出电压 = 1.22×((R1+R1)/R2)

网友:
嗯,不错,顶技术相关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这两颗就行了,输出电压 = 1.22×((R1+R1)/R2)

输出电压 是= 1.22×((R1+R2)/R2)
朋友,呵呵,已经知道怎么做了,改到5.9几,哈哈,
看还能整个跳线不,我也学佰金洋气一下,哈哈哈

网友:
整个跳线完全ok,  改装后注意 考虑  电阻断开失效问题。  德国人 在设计电路时 会加一个二极管

楼主:
电阻断开失效问题???二极管加在哪里呢

楼主:
想一想还是算了,不好放跳线,还是买合适的电阻改吧,反正有热缩管,嘻嘻,夏天来了,再整个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