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为啥会堵转

楼主(2011-03-18):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称之为堵转!总之就是当步进电转速太快时丝杆就会停转、等速度慢了才又会转!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什么电机不会堵转?

楼主:
不是问什么电机不会堵转!是想问问怎样把把电机的最快速度调慢一点!

网友:
这是高速时失步最后导致罢工。

提高点电压,并保证有足够的电流供应,会有所改善。

但速度不会无限增长的,你要找个合适的速度来工作。

楼主:
电流和电压都调不了啊!就是想找个合适的速度…但不知道在哪里设置!楼上的朋友知道在哪里设置不?

网友:
电机失速,看你的电机的参数是多少,比如电压2V 电流时2A的话,你的驱动跳到2.2A试试,也不能很快的,很快也会失速,同步电机功率小引起的,或是你的螺杆和光轴3个误差大造成阻力大引起的!好好检查一下就会明白了!

楼主:
我买的驱动板介绍:全双桥MOSFET驱动,耐压40V,额定电流3A,峰值3.5A,具有整步、1/2细分、1/8细分、1/16细分运行方式可供选择,内置温度保护及过流保护功能。电机是买的二手三洋2a步进电机!板子上面好像没有调电流电压的开关,我用的开关电源是27v的,也是没有调电压电流的开关!请问有其它解决办法吗?

网友A:
蚂蚁太多了,给挡住了估计
电压没跟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蚂蚁太多了,给挡住了估计 电压没跟上啊
嘿嘿…老大真会玩笑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速度和电压电流没直接关系
步进电机的速度和驱动上的脉冲速度正比关系
但步进电机有最高速度,速度到达一定程度后力矩减小,转速再高就失步了,就反而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速度和电压电流没直接关系步进电机的速度和驱动上的脉冲速度正比关系但步进电机有最高速度,速度到达一定程度后力矩减小,转速再高就失步了,就反而不动了
那请问一下能通过改变Mach3软件的设置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C:
制作水平所限,光轴阻力大,步进电机太小,是你堵转的主要原因!

小幅提高驱动板电压,或者使用更大功率的电源,可以有限的改善堵转,同时吧三轴调整的顺滑,可以让你有意外的惊喜,

最本质的办法,是你的步进电机太小,换成加长的57电机吧,就是和你的电机螺丝孔一样,但长一些的电机,基本可以解决问题。

以上的前提是你会在mach3里调整步进电机的转速,否则先学软件。

网友D:
其实。。。。楼主说的事儿。。。电机在转,机器不动。。。。是联轴器打滑了

网友:
联轴器没锁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作水平所限,光轴阻力大,步进电机太小,是你堵转的主要原因!小幅提高驱动板电压,或者使用更大功率的电源,可以有限的改善堵转,同时吧三轴调整的顺滑,可以让你有意外的惊喜,最本质的办法,是你的步进 ...
老大…我的雕刻机除了螺丝孔其它的孔全是线切割出来的!在电机没自锁的情况下,用一根手机都能推转丝杆…而且我的丝杆用的是M12的不锈钢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楼主说的事儿。。。电机在转,机器不动。。。。是联轴器打滑了
不是…我原先也以为是电机在转丝杆没转!后来仔细看才知道原来是电机停转了!但听电机发出的声音又感觉它还在转…只是要“嘎嘎”地响几声!!

楼主:
以前用8435的板子时,电机自锁后会有些电流声!可现在用TB6560AHQ的板子后,电机自锁后会发出像排气风扇的声音!

网友E:
你劲再大也有搬不动的东西吧?电机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劲再大也有搬不动的东西吧?电机也一样
空走都会堵转哟!而且是在高速时才堵转

网友F:
真倒霉!电脑主机也有问题!昨晚玩了四个小时雕刻机,现在开机连主板都检测不到!不知道会不会是Mach3的问题?已前也是这样!不装Mach3就可以开机…只要装了Mach3后就用不了一天!现在开机显示屏一点动静都没有!主机里面所有风扇都在转!再轻轻点一下主机开机按钮…整个主机里的风扇、硬盘就马上停转!哪位牛人遇到过这种事?

网友G:
建议,把软件里的速度设置降下来。

网友H:
整个主机里的风扇、硬盘就马上停转!??
电脑有问题了.重做一下系统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电脑有问题了.重做一下系统吧
对!我也想重装系统!但问题是主板都进不了怎么重装系统!显示屏一直像没信号一样!

网友I:
是amd的系统吧,如果是就换intel的,问题会少很多

网友F:
搞掂了!电脑重装了系统…把软件设置了一下,速度也慢了!只是第一次启动Mach3时电脑也蓝屏了!现在没敢关电脑,估计一关就会又开不起来了!

网友J:
软件里细分一下,步进转那么高没用!!小机器一秒就跑到头了还怎么干活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