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是我的无刷电调坏了还是电机坏了?

楼主(2011-03-19):
我的无刷大脚买的二手的,很暴力,不过没时间玩就玩了一次
我前天拆了换了个马达齿,结果把马达整个中间的轴抽出来了,我就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马达,与是还通电试了下,正常的,
因为配件没到,所以等了一天,放那里也没动,但是到我今天装上去发现马达不转了,我就郁闷了,
因为我也没别的马达试,不知道是马达的问题还是电调坏了,
但我能感觉到,以前打开电源时电调会叫,打开控时马达也会叫,但现在它怎么也不叫了,而且不管给不给油门电调上的指示灯都是亮的。
我想请问下,我这是电调坏了吧?
还有电调有地方修吗?
我要在买的话要买什么样的,我这个是60A的,电机是土2850Kv的
电调找就买淘宝上那个比60安的,100块钱的那个如何?
我的马达轴被我抽出来过有影响码?需要挽不?

网友:
电机轴抽出后装回去是不要紧的,我自己拆过多次,如果你能肯定你电机是按原样装回去,电机是不会坏的,有万用表吗?可以量下三根电机线之间的电阻,普通万用表量出来应该都是0

楼主:
马达3个极均是互相导通的
我电调上风扇可以转,舵机也受控制的,就是加油门马达没反应,
电调上忙的指示灯是亮的,而且也会闪,但好像是在乱闪,跟油门没关系,以前应该是有油门信号就亮,油门回中就灭的
但完全没有声音,我还把电调拆开看了,里面也没有原件被烧了的痕迹,也没有焦味什么的,咋说坏就坏了呢,完全没有动他的啊,昨天都还是好好的

网友:
可能是电调静电击穿,碰到这个比较倒霉,你放在那不动也会坏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呵呵
原来是换了控,就不认了!差点就买新的了
不过,另外又遇到了个问题
电机打滑!就是只有里面的强磁铁在转,轴遇到一点外力就不转了,扭力差的出奇,车子都带不动
后来把马达拆了,把轴跟磁铁加了一点502,就不会打滑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