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机分类

楼主(2011-03-19):
自从来了本论坛,就迷上了雕刻机,但是最近看帖看的越来越迷糊了。什么是模具雕刻机?雕刻模具的吗?精度很高?
什么事木工雕刻机?雕刻木头的?精度很低吗?
请各位大虾、前辈指教!

网友:
楼下详解: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从来了本论坛,就迷上了雕刻机,但是最近看帖看的越来越迷糊了。什么是模具雕刻机?雕刻模具的吗?精度很高?
什么事木工雕刻机?雕刻木头的?精度很低吗?
请各位大虾、前辈指教!
加工模具机器要强度好,精度高,加工木材要机器行程大,速度快.当然木头的东西精度不需要太高吧!

楼主:
那模具主轴和木工主轴的区别呢?转速?力矩?功率?还有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