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3轴驱动板要怎样设置信号端口

楼主(2011-03-19):
最近在论坛买了块TB6560AHQ3轴驱动板,接线试机发现驱动不了电机,不知道是坏的还是设置问题,哪位用过这块板的能不能把端口设置方法告诉我,谢谢了。

楼主:
这块板是山西人出的,出货蛮多的,论坛应该用人用过,麻烦用过的给传个设置说明给我,多谢了。guilinchen5151@163.com

网友:
 谁卖的找谁 应该有说明书

网友A:
我的是这样的,有说明书,不知和你的一样吗?

网友:
找卖家可费劲了,一问三不知,问一个月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这样的,有说明书,不知和你的一样吗?

谢谢兄弟,你这个是景德镇那个吧,好像和我的板不太一样,设置方面应该会有不同,他们网站好像有下,我去下来试试。

网友:
买之前卖家啥都懂,买完再问卖家就啥也不懂了。。。。唉!!!

楼主:
卖家现在联系不上,哪位兄弟有的话麻烦传个给我解解急吧。

网友:
TB6560AHQ三轴步进电机驱动板使用说明

该板外观结构图如下图:

基本功能:
1、        全双桥MOSFET驱动,耐压40V,驱动电流额定3A,峰值3.5A,内置温度保护及过流保护功能。
2、        输出标准的三轴驱动,并有第四轴扩展接口,方便用户自由扩展第四轴。
3、        配有15针手控接口,可以方便的连接手控手柄。
4、        自动半流控制功能,在无驱动脉冲时电机半流锁定,可有效保护步进电机,节省电能,延长步进电机使用寿命。
5、        四档细分设置:整步、1/2、1/8、1/16,三个拨码开关可分别设定三个轴的细分步数。
6、        限位扩展接口,可以连接限位开关,在每个轴到达限位位置时自动急停,使您能放心使用而不必担心损坏雕刻机。
7、        主轴控制接口,可控制主轴继电器的开合,从而控制主轴的启停。
8、        单电源输入,只需输入一组12~40V供电电源就可工作,板上集成有5V电源转换电路。

特殊配置:
1、        电脑并口信号驱动能力弱,输出电平不稳定,且不同的主板输出的高电平电压也不统一。本驱动板有74HC14芯片对并口信号整形,使输出电平统一并提高驱动能力,避免步进电机失步、不响应等情况的发生。
2、        电脑并口和驱动电源之间有光耦隔离,防止驱动电源流入电脑损坏电脑主板、CPU、硬盘等。
3、        黑色正品超大散热片,可有效解决主芯片的发热问题。
4、        有极性电容除三个大容量的外,其余全部用钽电容,保证稳定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接口及其定义:

1、并口 控制的25个脚定义如下:
PIN1:   CKE   E轴脉冲
PIN2:   CKA   A轴脉冲
PIN3:   CWA   A轴方向
PIN4:   CKB   B轴脉冲
PIN5:   CWB   B轴方向
PIN6:   CKC   C轴脉冲
PIN7:   CWC   C轴方向
PIN8:   空
PIN9:   空
PIN10:   DIN1   限位1
PIN11:   DIN2   限位2
PIN12:   DIN3   限位3
PIN13:   DIN4   限位4
PIN14:   CWE   E轴方向
PIN15:   空
PIN16:   EN   所有轴使能
PIN17:   RLY   继电器控制
PIN18~25:   GND   接地

2、手控1~PIN15定义如下
PIN1:   CKA   A轴脉冲
PIN2:   CWA   A轴方向
PIN3:   CKB   B脉冲
PIN4:   CWB   B方向
PIN5:   CKC   C轴脉冲
PIN6:   CWC   C轴方向
PIN7~8:  空
PIN9:   CKE   E轴脉冲
PIN10:   CWE   E轴方向
PIN11:   EN   使能
PIN12:   MOTO   电机控制
PIN13:   VCC   电源正
PIN14:   空
PIN15:   GND   地

3、步进电机驱动电源请接12~40V 10A以上,板上标有电源正负极。
4、第四轴扩展接口,从上到下定义为:EN、CW、CK、VCC、GND、主轴继电器控制、VCC。
5、限位接口定义:5脚插针靠近手控接口为1脚,远离分别为2~5脚。其中1脚为GND,2~5脚分别对应并口的13、12、11、10。

细分设置:
拨码开关的1/2:   ON/ON 整步、  ON/OF  1/2、 OF/ON         1/16、  OF/OF  1/8。

衰减方式设置:
拨码开关的3/4:   ON/ON 快衰减、ON/OFF 25%快衰减、OFF/ON 50%快衰减、OFF/OFF 慢衰减

在Mach3中的设置方法:

1、        首先选择公、英制:

2、        端口和针脚设置:

按图示选择端口:

按图示修改电机输出:

修改输入信号:

修改输出信号:(注意:在这个设置中,因电脑主板的不同,可能设置有所不同,如果按下面图示16后面打勾电机不转的话,就把16后面的勾改成叉。)

主轴设置方法:

3、        现在载入G代码:

4、        先点一下“紧急复位”,使灯停止闪动,再点“循环开始”就可以运行G代码程序了。

楼主:
楼上的,你这个在Mach3中的设置方法有图吗,和我的板匹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这个在Mach3中的设置方法有图吗,和我的板匹配吗
TB6560AHQ三轴步进电机驱动板使用说明.doc已发你邮箱
100%删除

网友:
楼主…我两天前也在那店里买了这板…很好用的!只是刚开始不知道哪里出问题爆了一只电容!设置方法那张光盘里有的、有四轴、三轴、单轴的设置方法!店主的电话在淘宝首页的最下面的留言回复有…我联系过他

楼主:
多谢hezixiang ,正在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道你就是大海那边那位很受网友热捧的老先生

楼主:
按说明书的设置了还是动不了,说明书的修改输入信号交代不全,xyz+++输入设置没有,另外这块板和我那块稍有不同,设置是不是要改一下,我试试看有没有用

楼主:
回蚂蚁,我是买坛友的二手,那个店应该不会搭理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说说你的电容爆是怎么回事,怕怕的,把你那个说明书传给我好吗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看有没有并口这一项,如果没有就在coms中设一下,否则怎么设置都不会转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在下就是大海里的一滴水。你是5imx活跃的、能胜过大象的小蚂蚁。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不是硬件的问题,设置的问题有困难,来找我,我们共同探讨,解决它。

网友:
我现在没空啊!明天吧

网友:
楼主的应该就是软件设置问题!之前我就是软件设置错误…导致电机不转!我的那块电容爆的原因我也不清楚!反正现在没它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说明书的设置了还是动不了,说明书的修改输入信号交代不全,xyz+++输入设置没有,另外这块板和我那块稍有不同,设置是不是要改一下,我试试看有没有用

按说明书设置不行的话主要是因为电脑主板的差异性的问题.把XYZ轴输出反向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指教,现在能转了,原理不懂,就是改来改去就动了。现在还在测试,这块板没有电流设置的,不是很好用

网友:
这东西多少钱

网友:
我的现在就是电机转速设置太快会堵转!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样尺寸同样电压与电流不同牌子的电机转速设置太快会堵转是正常的,如果速度够用就认了吧,你不妨在设置与负载不变的情况下换个电机试试,我试过。再有可以参照,“叶工--串联改并联的办法”也能提高转速。

楼主:
三轴的就是没有独立的好用,转速不能高,我这块板没有电流调节,用小电流电机发热很大,用3a左右的好些,就是速度不能高,蚂蚁用的是不是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