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 2.4G 玩模拟器,怎么节约电能?没有晶体啊!

楼主(2011-03-19):
遥控器上有晶体槽,但是空的,2.4G的版本 !
似乎2.4G的没有晶体,那么玩模拟器 怎么节约天地飞6的电能?

网友:
10文买个3~12V的电源,剪断,接上,省了充电时间,随时可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上有晶体槽,但是空的,2.4G的版本 !
似乎2.4G的没有晶体,那么玩模拟器 怎么节约天地飞6的电能?

您好:
        2.4G天6没有省电模式,耗电量170MA左右,谢谢!

网友:
按天地飞MM所说,玩模拟时也一直发射2.4G信号。

网友:
动手能力好的话拆开控,编码板和高频板之间的三条线改成跳线插头

网友A:
开关放这飞时可别碰了

网友:
确实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放这飞时可别碰了

我的手小,要专门以动手才能碰得到
大手怎么样不知道...

网友:
我也是这么改的,但是是用隐藏式的,要用螺丝刀伸进去拨

网友:
拆开控,编码板和高频板之间的三条线,把红线用个开关控制,开关外接就OK。

网友:
开关按到上方较好,不易碰到!

网友:
我的乐迪在玩模拟器的时候也接上真机电源后,发现真机遥控不了,只能操控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