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用谐波减速做A轴

楼主(2011-03-19):
我装上卡盘后用手一压有0.3的弹性,是不是谐波减速器输出轴有弹性还是卡盘没装好

网友:
这个要关注一下,我也买了个谐波减速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装上卡盘后用手一压有0.3的弹性,是不是谐波减速器输出轴有弹性还是卡盘没装好

估计应该有这种情况,不然论坛上早就吹开了.所以有人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不愿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也想做个A轴,来学习一下

网友:
要买带交叉滚子轴承输出的就没问题,这种都是机械手上用的,可以承受很大的径向和轴向力而且没有间隙

网友:
还没整明白呢?

随随便便百度一下:谐波 减速 原理,也早弄明白了
百度这么常用的工具都不会用吗?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输出的是不是所谓的法兰输出的???

   是这样的吗?

网友:
你的坏了吧我的那个一点间隙都没

网友:
俺试了下自己的,没有楼主这问题。。。。你问下卖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