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 450 sport组装 求教老鸟

楼主(2011-03-19):
谢谢拉 就是我再淘宝上搜的亚托450sport般都是整机啊,就不带
遥控器
和
电池
!!大家买的都是450sport的整机吗? 我看的怎么都是组装的啊?谢谢拉 我是新鸟,潜水潜的还不够!

网友A:
如果想自己配就得多潜水,新手直接买亚拓套机吧,控需要另外买,电池充电器也是另外买,你还得买点配件比如桨,主轴,横轴,尾轴,尾管,脚架之类的东西,当然这些你可以买副厂的

网友A:
控可以选天7 600多
DSX7 1600多
T8FG 2600多 看你自己选
对了配件还有平衡干需要购买,桨就买木头的新手嘛就是拿来炸的

网友A:
电池可以买花牌,或者格式
11.1 2200 20—25c 都可以
大齿轮也得买几个备用,充电器有b6 100多 a6 400多

网友B:
亚拓的完成度比较高。没装过的话还是买固郎的飞机算了。

网友C:
遥控器建议一次到位,买好些的,以后不会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买多好的呢?要什么牌的?价位呢?华科尔的2801PRO怎么样?

网友D:
看新手区的精华贴,100多张图片教你装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