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速问题

楼主(2011-03-19):
推重比大于1是否就不怕失速
因为失速就是由于迎角大于某一特定值导致机翼的升力小于飞机重量 进入螺旋状态
高度足够的话 等速度积累够了 还可以改平
要是飞机的拉力足够大  即使高度不够 马上推油门 强行拉起飞机 不就不怕失速了吗
以上是个人理解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不是高手也来谈谈
即使拉力足够大,也需要有时间才能达到足够的拉力,如果飞机比较重或突遇强风就很难说。
救回来先推全油是最重要的,轻拉升降舵,如果太猛也很难救。
最好还是不要等失速出现再补救。

网友:
失速是啥意思呀?
会炸机吗

网友:
直升机失速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固定翼失速问题就大了。。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失速的最大问题是舵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速的最大问题是舵效差!

那推重比超过1的矢量涵道机岂不是不怕失速了

网友:
直机木有失速这概念啊。。

网友B:
失速和推重比没有关系

失速是一种飞行状态,当飞行速度减小,迎角加大到某一个状态以后机翼上的升力突然减小,飞机一边绕立轴旋转,一边向下沉,舵面效应几乎没有……。一般是松杆后加油门改出。
除了故意让飞机失速进入螺旋的特技动作以外,一般在降落下滑过程中没有注意保持速度,再加上操纵转弯时特别容易进入失速。
失速的改出,并不是靠动力,而是要操纵得当。
3D飞机的吊机则不属于失速讨论的范围,它不是靠机翼的升力把飞机举起来,而是靠螺旋桨的拉力吊起来。舵面效应则是靠螺旋桨的滑流吹出来的。

网友:
每次炸固定翼都是小油门大舵面转弯失速搞出来的。诶,飞直机习惯了大舵面转弯。另外阵风情况下顺风转弯试非常非常容易失速。飞机似乎是被风吹下去了一样

网友:
解决问题就是要熟悉飞机 ,每架飞机都会失速,火 箭也会

网友:
矢量涵道机在失速时确实可以救回来的,因矢量可以起到舵效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速是一种飞行状态,当飞行速度减小,迎角加大到某一个状态以后机翼上的升力突然减小,飞机一边绕立轴旋转,一边向下沉,舵面效应几乎没有……。一般是松杆后加油门改出。
除了故意让飞机失速进入螺旋的特技动作以 ...

学习了!
失速是不是可以通俗的做以下理解:
1.失速的结果就是机翼的升力小于飞机重力而导致的下沉现象,舵效基本消失,一般会螺旋下坠。
2.既然失速的结果是升力小于重力,那失速的原因也就是导致升力过小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速度过小或迎角超过某一临界值(失速迎角)。
3.要想不失速,就要保持一定的速度,并不要采用过大仰角(速度足够实际上并不需要大仰角,低速平飞才需要大仰角)。
4.改出失速状态,是指依靠机翼的升力来实现平飞、爬升或正常下滑,靠螺旋桨的拉力向上的分力强行吊起飞机的不算。
5.非矢量涵道飞机的舵效离不开速度,失速时,飞机速度较小,所以舵效几乎没有(积累一定速度后才会恢复,希望是炸鸡前哦)。矢量涵道机的喷口是靠推力的分力来起调整飞机姿态作用的,力是瞬时量,所以矢量喷口能瞬间发挥舵效作用,因此,推力大的矢量机不怕失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