購買銑床大家進來討論一下

楼主(2011-03-19):
1. 杭州博阳钻铣床 ZX7016
2. 西马特 SUPER X2
3. 金洋 WMD20V
4. X2 XJ9510
5. 自动走刀型ZXTM40钻铣床
6. 华飞BF16(个人距得这个机器蛮适合我的)主要是重量70公斤

网友:
楼主,那里人士?怎么用繁体中文.?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我说,有地方的就40钻铣了。

楼主:
我是香港人,在深圳,家裡用

网友:
就近收了7KH的博阳ZX7016就得了(老7不想卖呢)

网友:
40我看过虽然够壮,但实在太大了,所以我选择了小潘家的7025方立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加他QQ都沒通過,還想問一下他的雞雞好用不好用,看了25V好像賣全新5100,博洋7016賣3660

网友:
香港人,在深圳,深圳好住D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深圳我鄉下來的,基本上都在深圳住多,哈哈香港屋太細,人都無地方住,仲想放雞雞整野好難的

楼主:
經過一個站內的朋友介紹,建議我買 华飞BF16或者20这个鸡鸡,以后改数控比较方便,他是这样告诉我的

网友:
关注一下,扬州欧普兄弟的钻铣床BF46。
类型 钻铣床 品牌 TOPTECH
型号 BF46 VARIO 重量 480(kg)
主电机功率 2.2(kw)  主轴转速范围 65~3300(rpm)
工作台尺寸 240X850(mm)  主轴锥孔锥度 MT4
T型槽数目 3 控制形式 人工
布局形式 立式 作用对象 五金
作用对象材质 金属 适用范围 通用

无级变速钻铣床 BF46VARIO

优质、高效与高性价比(特点):

1.无级变速,带转速显示;

2.厚重铸铁制造;

3.锥形滚珠轴承产生的高同心度;

4.主轴箱可±60º回转;

5.高强度燕尾导轨适合高精度高稳定性的加工;

6.可选件床脚,厚重结实,让加工更稳定无振动;

7.钻削深度限位,带深度显示;

8.攻丝模式;

9.自动模式;

10.CNC控制预备;

型号 BF 46 Vario
货号 3338453
最大钻孔直径(铁) ф45
最大钻孔直径(钢) ф38
最大铣削能力(平铣) ф80
最大铣削能力(立铣) ф32
工作台尺寸 240×850mm
T型槽尺寸/长度/数量 18mm
工作台纵向行程 520mm
工作台横向行程 260mm
主轴锥度 SK40/MT4
套筒直径 ф80
主轴行程 115mm
主轴转速 65-650rpm
150-1500rpm
330-3300rpm
主轴至工作台面的最大距离 550mm
主轴轴线至立柱表面最大距离 290mm
主轴箱左右旋角 -90°~+30°
电机功率 2.2KW 230V~50Hz 直流无刷电机
外形尺寸 1230×948×1519mm
净重 480Kg

网友:
要我选就选1或者5,都是工业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他QQ都沒通過,還想問一下他的雞雞好用不好用,看了25V好像賣全新5100,博洋7016賣3660

加我QQ:24589989,

我记得是点的通过的。怎么没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一個站內的朋友介紹,建議我買 华飞BF16或者20这个鸡鸡,以后改数控比较方便,他是这样告诉我的

铣床没有必要改数控的。

业余玩,哪有那么多活要做,

主要是修配,手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還沒通過呢,哈哈我在羅湖區,如果7哥不介意到時候我過去寶安找你跟我一起看雞雞,羅湖區好像沒賣雞雞的地方。

网友D(2011-05-04):
铣要大,床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铣要大,床要小

铣要大,床要小 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