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设计制造搅拌器或桨叶de高手来此指导,有赠品哟~~~~~~~~~

楼主(2011-03-19):
本人D了一个炒菜机,在搅拌混合环节卡壳,请高手指导,(一知半解的D友绕开)一经试验成功,为谢,愿以千元以下任意DIY工具作为赠品,言而有信,请斑竹莫误会,留帖,谢谢!
工艺及问题:
被搅拌物料为小干鱼,由于小鱼干密度较小,在搅拌时一直被搅拌叶推着走,不能从桨叶上翻过,因而不能实现混合,我也查阅了大量网页信息,理解了多种桨叶的功能及适应物料,网上介绍的都是液体-液体,液体-固体,膏体,或固体粉末的混合,而且好多时候他们有配套的容器,我也试做了几种常规桨页,但都无效,请高手出马!
相关条件:小鱼干体长约3-6cm不等,密度(比重)约1kg/L,锅直径为500mm,平底,深150mm,小鱼干一次投入量约2kg(即2L),稍后投入密度(比重)为2-3kg/L的其他配料约2kg(约3L),搅拌器转速为30转/min,如须其他条件请发站内信询问,严重的感谢!

网友:
炒干货,翻转炉。

网友:
恐怖,我可不吃这种东西

网友A:
你的4个搅拌叶在一个平面不合理,而且叶面积太大,你改成同轴两叶或者三叶对称夹脚,高低层次分开试试

网友:
"一知半解的D友绕开"
我觉得可以不一定要局限平底的锅。可以像街上爆米花机那样。做成滚筒式的。下面用用自己改装的u型的电磁炉线圈加热。然后滚筒不停地转动。
滚筒里面也可以参考盖楼用的水泥搅拌机结构。正转时搅拌加热,反转时出鱼。
个人感觉这样应该不错。。。。

楼主:
大家好,我是LZ,补充一点:搅拌器形式可以改动,但平底锅目前已无法改动,因为电磁炉是平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4个搅拌叶在一个平面不合理,而且叶面积太大,你改成同轴两叶或者三叶对称夹脚,高低层次分开试试

三叶两叶的都已经试过,问题的关键是小鱼干会被桨叶推着走,不能从桨叶上翻过去,即使桨叶的倾角已经低于30度也还是不行,

网友B:
如果结构无法大的改变的话,可以在转轴上加个凸轮。上下运动的同时旋转 叶片做成铲式, 工作循环为 铲起 提高 转动  震落。 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指导,(一知半解的D友绕开)一经试验成功,为谢,愿以千元以下任意DIY工具作为赠品 。。。。。。

又一NB人,俺绕道

网友:
把桨叶做成内圈的正转,外圈的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结构无法大的改变的话,可以在转轴上加个凸轮。上下运动的同时旋转 叶片做成铲式, 工作循环为 铲起 提高 转动  震落。 我
\\

思路比较独特,看来有一定功底,待俺认真考虑一番,也再等等看是否有更好方案,谢谢!很谢谢

网友:
鱼太少,页太大。

网友:
很简单,把电磁灶和平底锅倾斜一定的角度,比如20度-30度,浆页的角度稍微大些,转起来就会有上下的位差,你的小鱼儿就会翻动的。

网友:
楼上的正解,或者将鱼的量加大,重量再大些,效果会好些。不一定对,只是建议

网友:
12楼正解,就如双翼直升机一样,上下桨叶隔点距离,相互反转

网友:
标题

15楼可行

网友:
请仔细研究奔驰车的车标

楼主:
综合回复14-19楼朋友:
14楼朋友:鱼太少倒真的是个问题,因为锅容积不是很大,如果加多小鱼,而菜的材料比例相对固定,所以菜的总量就会大,而锅的底面积一定(受电磁线圈加热面积限制),所以只能用增加锅的深度的方法增加容积,这样一来好大一部分的菜是被蒸熟的而不是被爆炒熟的,口感就不同了;
15、16、18楼朋友:把锅倾斜一定角度后,菜和锅底就不能全面接触了,而且在保证相同单锅产量的情况下必须增加锅的深度,这样靠锅口的菜不容易被搅拌到锅底,会使受热不均匀,问题的关键是本来都横平竖直的东西现在全部都是倾斜的了,看上去似乎不舒服,
17楼朋友:正反转桨页会把小鱼干搅碎,把其他蔬菜类搅烂,因为所有的菜不是一次性加入的,所以在起初菜少的时候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19楼朋友:已经试过,无效,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这种类型的搅拌器只能搅拌粘度不高的液体,如果转速高可以搅拌形状相对规则的固体颗粒或粉末。

非常感谢以上各位朋友,望能再帮我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