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61发动机拿掉点火器,熄火。。。。

楼主(2011-03-19):
如题,主油针2圈,副油针2圈,启动后,拿掉点火器就熄火,请大家指点一下,换了2个火头(os 8号和A3),都是一样的结果。。。。请大家指点一下呗。。。。

网友:
主油针开1.5圈,慢慢收小富油针,一边试一边收,我也不懂,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先调怠速。2圈怠速,先看废油多不,多就收小点怠速螺钉,反之。让发动机能转起后再调

网友:
考虑过富油和压缩比过小的可能,火头的可能你自己已经排除了

网友:
忘了问,是四冲还是2冲

网友:
本论坛之前有篇文章教人家调发动机的,你自己搜一下,那发动机很容易调的

网友:
61是四冲吧?如果是,那os 8号和A3都不合适,应用四冲专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另外还要再检查活塞环是否有破损。

楼主:
哎,本来我以为是我自配油的问题 刚才又弄的成品油还是一样

楼主:
活塞环 没问题 新的发动机

网友:
你几冲的?

网友:
风门稍微开大一点,不要放怠速位置,带着点火稍微热车,直到感觉机器运转平稳才拿开。我感觉4冲发动机稳定工作需要的机器温度比2冲稍高一点。火头最好选择偏热型的火头。LZ选择的应该也没有问题。本人条件限制直接用的三叶火头,换ROSSI-R8(属很冷型的火头了,虽然出生名贵)感觉反倒需要更久的热车时间。不过让发动机稳定的转动起来还是都没问题的。

楼主:
我现在疑惑的是 这个四冲发动机一定要用四冲专用的火头吗? 有人用适用2冲的火头在这发动机上过吗? 说说经验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疑惑的是 这个四冲发动机一定要用四冲专用的火头吗? 有人用适用2冲的火头在这发动机上过吗? 说说经验呗

楼主很幽默,见MX3G上给你的回贴

网友:
四冲头比二冲头长

因为四冲活塞往返两次才做工一次,热火头不容易保持温度,这就是四冲头比二冲头长的原因。
再者,主副油针开多少不是固定的,要自己调整。LZ是新发动机吗?是的话,风门全开,主油针多开几圈富油启动磨车400CC,然后中速磨车200CC,高速磨车200CC,建议最好使用成品油,cosmo 或 coolpower 比较好。怠速要上飞机后仰头70°以上调,磨车台上调怠速没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主油针2圈,副油针2圈,启动后,拿掉点火器就熄火,请大家指点一下,换了2个火头(os 8号和A3),都是一样的结果。。。。请大家指点一下呗。。。。

四冲发动机要用四冲专用火头,有S标记,用两冲火头会稳定性差一些。
启动后先别拿掉火头,先开足风门,再关小主油针,转速会升高,声音会变脆,这时再拿掉火头就不会熄火了。这时再按常规程序调整。
拿掉火电就熄灭是富油的现象,三叶61四冲主油针应在一圈左右,两圈显然是富油了。

网友:
玩3叶就是自我折腾

网友B:
不知你们的61什么情况,我的61全风门,主油针开多少圈都不会富油灭火。只要油针不要掉下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们的61什么情况,我的61全风门,主油针开多少圈都不会富油灭火。只要油针不要掉下来就行。

那是油针坏了吧?!

网友B:
原帖由
zongqing52
于 2011-3-22 08:41 发表
那是油针坏了吧?!
油针没坏,好好的。富到排气口喷油也不会灭,400CC油10分钟烧完。缸头可以直接手抓。就这样。这是磨车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