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原本为了机械结构的简单,又走到机械结构上去,这违背简单的原则呀,怎么办

楼主(2011-03-19):
其实不管是全电子式操作,还是机械式操作,出问题都是一样炸~所以原则应情况而变吧!

对于DIY用户来讲,多一种选择就是多一种乐趣!
XA的FC1212飞控是打着多功能,通用性强,设计合理口号!但现在的

神马GPS,气压,电盘,超声波,OSD,数传,图传,电源管理。。。一大堆多很强大功能还在浮云中啊!还没漂下来!
全套漂下来盖成自驾是迟早的事!
但:
XA是不是已经不知不觉忽略了DIY用户了!正如我这些低端DIY用户就不知不觉和XA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当手上的一套FC1212,只能大量去烧钱,一直向多轴走~!而没有回头路。

追求稳定,载重量大,飞行时间久,只有向着多轴走就得!但设备就是倍增了,用的电池的都可以成山了!

而我们这些追求低成本,仿真高,多样性,操作性,路可在呢?是不是又要重复投入去买其它飞控?而且XA的电调是高速电调,一般飞控用不了~!就是说XA最低就是只能玩四轴了~!
如果支持单轴/UFO、Y3型3轴、Y4型3轴、四轴、Y6,X6轴、V22的飞行模式,H8,X8。都齐全,多给力啊~!

其实拥有机械结构多轴飞机,也有很多优点~! 上面所说的低成本,仿真高,操控性和可玩性强!

就像Y3,Y3轴应该是四轴的始祖,Y3轴飞行原理就是三套动力设备,平分距离120度,再加一个舵机控制尾吧,对消反扭力,这样操作方式刚刚合乎直机CCMP直机的操作方式,Y3就是因CCMP技术出现,和当时条件所限,玩家物尽其用,而出来的产物,三轴实侧是就是直机CCMP盘!加了陀螺仪就是为了模拟直机大桨所产生的陀螺效应了!

如果把XA用上Y3,取代原始的分体陀螺仪,那么Y3的性能和稳定就是大跃进了,自动水平衡,强锁尾,对于FPV来讲,成本低了很多,体积小,没有多于的资源浪费,飞行中易分清恣态!那么就可以玩的时间更长了~

双轴就是方真方面强。现实的飞机特别是V22,大家都知道那飞机,再加上,啊凡达电影里的多旋翼为主啊~

所以我们不希望拿着FC1212飞控,然后不停拿钱去盖模块~!只能用来航拍,或都XX。也不想XA的 FC1212最终不能达到这样功能而拿去当二手卖~!

最后希望XA能了解,能支持我们这些DIY者!一飞控在手~别无所求!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感谢gdku给出的这些建议: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DIY玩家,而且从来都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希望能够站在更广一点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正是因为我们重视玩家的自由和DIY,所以我们提供了调参软件与固件升级。也是因为调参软件的存在,任意机架的X4 Y6 X8 等等都不在话下,DIY灵活性空前的放大才有了大家更多的需求,包括Y3等等。
另外,我们不只是重视航模的DIY玩家,我们还重视电子的DIY玩家,所以我们开放了Link口的接口协议,让DIY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灵活性进一步提升,可以不局限在我们的调参软件之下和使用传统遥控器控制之下。

XAircraft追求完美,给予购买XAircraft产品玩家最大的空间和最低的成本(可以模块化购买,不需要重复投资),但研发人员总是有限,公司的目标总是需要明确的。在一个时期内先解决最主要的目标,这是在竞争中取得胜利,树立品牌的关键,也是提供给购买了XAircraft产品玩家优质服务和产品性能的关键。所以,在Y3,V22等方面可能不会马上支持,但一定会在某个时间考虑。

我们的理念不会改变,除了给出优秀的产品本身,还会坚定不移的给购买我们产品的玩家最大的自由和空间,去发挥他的能力。

另外,我解释下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支持Y3的结构,而是从X4开始的:
多旋翼的优势,其中很大一点就是结构简单,机械结构的安全性和维护成本都非常低。
但是Y3界于普通直升机和X4的四轴飞行器之间,机械结构上多了一个舵机和一个旋转关节。相对X4的多旋翼飞行器机械结构就会复杂一些,当然相对于普通直升机那还是很简单的。这也是我说的“多旋翼原本为了机械结构的简单,又走到机械结构上去,这违背简单的原则呀”的基本原因所在。

如果要Y3,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更多的思考,比如提供一个可以批量制造的旋转关节,方便更多的人参与到DIY中来。舵机大小的选择,多大的螺旋桨与推力需要多大的舵机,这些都需要测试,作为产品就需要以负责的角度,给出一些典型方案。当然一些DIY先驱者也会给出他们的测试结果和方案。

XAircraft
abin

楼主:
很感谢你们作出这么详细的答复~!
我也很满意~!谢谢!
多一种模式就是多一种玩法多一种乐趣多一种用涂!

网友:
如果支持Y3,XA的飞控或将可能控制450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