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好像有个很小的六通无副翼的飞机

楼主(2011-03-19):
今天看见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型号,也不知道好不好飞,质量怎样,有清楚的老鸟请给指点一下,是否值得搞架玩玩。

网友A:
不是一个,是有好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是有好多个

好不好飞呀,主要在屋里飞。

网友:
除非你的屋里很大

网友:
华科尔的小六通直机不适合新手飞,最好不要轻易尝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看见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型号,也不知道好不好飞,质量怎样,有清楚的老鸟请给指点一下,是否值得搞架玩玩。

总共5种型号: v120d02, v120d05, v120d03/120d06, vM120d01,都是同样大小的. 假如你飞过ep200, 250之类的小鸡,飞华xx的6通机倒是挺好飞的. 但是, 华xx的小鸡非常不耐炸,炸一下不是坏十字盘就是横轴, 改装还要再花几千元, 所以严重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共5种型号: v120d02, v120d05, v120d03/120d06, vM120d01,都是同样大小的. 假如你飞过ep200, 250之类的小鸡,飞华xx的6通机倒是挺好飞的. 但是, 华xx的小鸡非常不耐炸,炸一下不是坏十字盘就是横轴, 改装还要再花几 ...

要是不耐炸就不考虑了,现在有个EP255,很好玩,但是在屋里还是大了些,而且飞机来那个声音,的确让人胆怯,本想找个更小一些的,在屋里飞飞航线,九鹰太小,亚拓100也太小,而且价格不厚道;所以看上华科尔了,但是不耐炸很要命。

网友:
华科尔的小飞机不见得比255杀伤力小到哪里去

网友:
不要买!尽管他们都很漂亮!但是都很不耐炸!

网友:
ls说的对,还是上ep10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不耐炸就不考虑了,现在有个EP255,很好玩,但是在屋里还是大了些,而且飞机来那个声音,的确让人胆怯,本想找个更小一些的,在屋里飞飞航线,九鹰太小,亚拓100也太小,而且价格不厚道;所以看上华科尔了,但 ...

比100和九赢大的非花科儿就数120SR了

网友C:
九鹰218A适合你的要求,和250差不多大小,但是很温柔又比较耐炸,适合室内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鹰218A适合你的要求,和250差不多大小,但是很温柔又比较耐炸,适合室内飞

这个比较靠谱,但是会不会太温柔,还是个像真机呀!

网友:
用4#6没有觉得不耐炸。

网友D:
大機好! 細機好! 那有一款機會耐炸呀! 炸機後一樣要維修. 論殺傷力又有那款機無殺傷力,不過細機當然會小一點,試想想一把無罩的風扇在空中飛舞,後果如何???

針絕對沒有兩頭利,選擇最重要是,你要在家里飛航道或是在外飛3D.

個人意見,

在家飛航道可以選擇 4#6S , V120D01 四通機非常好玩.

在家飛又想在外飛(當然風不要太大) V120D02 .六通機.

在外飛3D一定選 450級以上.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機好! 細機好! 那有一款機會耐炸呀! 炸機後一樣要維修. 論殺傷力又有那款機無殺傷力,不過細機當然會小一點,試想想一把無罩的風扇在空中飛舞,後果如何???

針絕對沒有兩頭利,選擇最重要是,你要在家里飛航道或是在 ...

耐炸可不是说炸不坏,而是说不容易炸坏维护不便,价格昂贵的部件, 炸机时一般都是保护中联,十字盘,舵机等, 尽量牺牲大桨, 舵臂,脚架等便宜易换部件.
任何其他厂牌的机子都很难炸坏十字盘的. 华科尔的120d0x 设计师不是脑残就是故意害人, 一碰就坏的十字盘, 还连出6个版本都不改, 你觉得很正常吗 ?

网友:
JJ是用来飞的,一定要去炸也是一些人的某种癖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耐炸可不是说炸不坏,而是说不容易炸坏维护不便,价格昂贵的部件, 炸机时一般都是保护中联,十字盘,舵机等, 尽量牺牲大桨, 舵臂,脚架等便宜易换部件.
任何其他厂牌的机子都很难炸坏十字盘的. 华科尔的120d0x 设计师不 ...
很不幸的告诉你,做为现在最小的3D室内直机MCP X的原装十字盘也容易炸断上面的球头,已经看到国外有人炸断了控制升降舵的十字盘位置球头,看来无副翼的迷你直机十字盘并没有大机那样结实。

网友:
远离华科尔 现在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不幸的告诉你,做为现在最小的3D室内直机MCP X的原装十字盘也容易炸断上面的球头,已经看到国外有人炸断了控制升降舵的十字盘位置球头,看来无副翼的迷你直机十字盘并没有大机那样结实。

我对小于ep100的3d机都不报任何期望. 塑料球头用在4通小鸡没问题,毕竟4通的电机功率都很小,但直接用在3d小鸡肯定不行.
目前也只有120d0x配Microheli的金属十字盘是可以适合飞3d.  mcpx和传言中的亚托100不会比华xx的表现更好.

网友:
华科尔的无副翼6通只有这几款,v120d02,v120d03,v120d05,v120d06,m120d01,你可以看看是哪个
其中v120d03和v120d06是尾电机的
v120d02和m120d01是轴传的
v120d05是皮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