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级油动练习机

楼主(2011-03-19):
第一次用油机,请老手帮忙看看油箱是否安装正确??

试机装半箱油,抬头30度左右容易熄火,感觉油不易吸入.

网友A:
占个沙发,慢慢回帖

没飞过这款飞机,但是如果油箱固定在防火板上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三叶的调校是要非些神的,不过大体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一点,排气管后的胶管加上是什么意思?取下来试试看,搞不好你的发动机就OK了。
如果你加胶管是为了防止废油喷到机身,那得不偿失了,首先这个管不能随便加,管的粗细、长短都很有讲究,否则会出现谐振,搞不好你的发动机容易熄火就是这个原因。其次,玩油机如果你用的是自配油(估计也不会用成品油喂三叶),那机身脏点是无法避免的,就这个管的长度和朝向,多多少少都会有废油喷到机翼或机身上。
如果真的这么爱惜飞机又不想影响到发动机,可以尝试用专门的硅胶管来导流废油,并且准备一个喷喷瓶装甲醇,每次飞完,喷一点在粘油的地方然后用布擦拭。或者使用成品油,传说成品油不会像自配油那么脏。

PS:再仔细看了一下图,建议LZ可以检查一下油路是否畅通,把风门开到最大,然后按住进气口尝试转动螺旋桨,看看油是否能顺利的吸入化油器。仔细观察油管内是否有气泡。
         另外,图片上看得不是太清楚,建议LZ检查一下油箱位置是否偏低?理论上说化油器应该与2/3满油时候的油面一样高(这点在发动机的说明书上应该有提到)
        最后,请确认你启动发动机的时候加油管已经妥善的堵死了,否则排气管提供的压力有一部分就从这里跑掉了。

先把这些简单的问题排除掉,剩下的才是繁琐而耐心的调校发动机。这些方法希望对你有帮助,有什么不正确或者未提及的请楼下指正。

网友:
同感,小容积的发动机更加不能随便加废油管!!

网友:
支持沙发同学,另:可以把塞油箱的海绵再换到油箱下面垫着试试提升油位--不过,这点差别不应该影响这么大的,多半还是管系陋气或者调试问题

楼主:
谢谢了!!

我迟点试试看,但是这个机加满油时的水平面离化油器的高度都还差5MM左右,应该不是设计的问题吧?如果把油箱加高好像比较麻烦。

网友:
另外建议一点,楼主最好不要用这种橡皮筋来固定机翼~~~很快就会老化,然后机翼脱离,机身变dao dan啊!!!要用那种裤子的橡皮筋,外面有层布的那种!!!

网友:
这种专用的宽皮筋还是相对比较耐油的,每次用完后记得用中性香皂清洗干净并洒上滑石粉保存,就可大大延寿

网友:
感觉LZ发动机的位置怎么这么高啊,发动机架不会装反吧

网友:
熄火原因:发动机安装位置太高

楼主:
今天试飞,损失惨重!!!:funk:

开始,先把排气管上硅胶管去掉,效果没有改善。检查油箱没有漏气。
后来加满一箱油,多加2圈油(富油)才能启动,而且每次启动后要退回2两圈,高速工作大概3分钟突然熄火。
反复调整,后来情况好点,于是冒险升空。以最大油门起跑,滑跑大约8米,飞机刚离开地面,在大约3米高飞机
飞机突然左偏,我立即打副翼纠正,结果飞机立即大幅度右偏(非常快)坠地。感觉那个时候飞机已经无法控制,
估计是发动机熄火造成的。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看样子,LZ的发动机没有调好,发动机高速一般不太会熄火,除非贫油过热,大部分熄火发生在急推油时,这时候贫油和富油都可能熄火,发动机磨合了吗?另外发动后为什么要退回2圈油针?还是严重感觉你的发动机装得太高了。

网友:
发动机高速调尖后,因在飞行中风会吹动螺旋桨造成贫油所以要回两格。

网友:
另LZ的发动机架是不是安装有问题?

化油器口应在油箱中线以下6MM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个沙发,慢慢回帖

没飞过这款飞机,但是如果油箱固定在防火板上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三叶的调校是要非些神的,不过大体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一点,排气管后的胶管加上是什么意思?取下来试试看,搞不好你 ...

“准备一个喷喷瓶装甲醇”应该是装酒精

网友:
小油针在开半圈,在地面试车让发动机有点副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我迟点试试看,但是这个机加满油时的水平面离化油器的高度都还差5MM左右,应该不是设计的问题吧?如果把油箱加高好像比较麻烦。

你的发动机装得是有点高了,但不影响飞,油箱低几毫米没事,就是再多一点也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飞,损失惨重!!!:funk:

开始,先把排气管上硅胶管去掉,效果没有改善。检查油箱没有漏气。
后来加满一箱油,多加2圈油(富油)才能启动,而且每次启动后要退回2两圈,高速工作大概3分钟突然熄火。
反 ...
看你的描述,我分析是发动机负担过重造成高速上不去熄火。负担过重的原因一般来说有两种可能,一是浆大了,二是发动机轴承不良。
25级应配8*5---9*5的浆,你用的是多大的呢?

网友B:
可以一样一样的排除一下:
1、排除大油针是不是太贫了,开大一点试试。
2、不好吸油可能是化油器固定座处漏气,拧紧一点,或上点密封胶。
3、发动机转速如果不稳定或有咳嗽声,高速无力,说明有漏气,有气泡产生,可以换个防气泡重锤。
如果油位太低,发动机架也无法改位,可行的话可以尝试着把发动机耳安装于尼龙安装架下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样一样的排除一下:
1、排除大油针是不是太贫了,开大一点试试。
2、不好吸油可能是化油器固定座处漏气,拧紧一点,或上点密封胶。
3、发动机转速如果不稳定或有咳嗽声,高速无力,说明有漏气,有气泡产生, ...

说的比较好,
可以一样一样的排除一下:
1、排除大油针是不是太贫了,开大一点试试。
2、不好吸油可能是化油器固定座处漏气,拧紧一点,或上点密封胶。拧时要用母指用力下压拧紧。
3、发动机转速如果不稳定或有咳嗽声,高速无力,说明有漏气,有气泡产生,可以换个防气泡重锤。
如果油位太低,发动机架也无法改位,可行的话可以尝试着把发动机耳安装于尼龙安装架下位。

网友:
安装的不足有几项:
1、发动机高了,发动机轴应在机身的拉力线上。
2、发动机太靠前了,应向后移动些,浆垫在机身前边3--5毫米就可以。
3、好象没下拉。
4、右拉。
5、甭安油滤,没必要。
6、调好重心。飞机是在油箱不加燃油的情况下调测重心,加满油重心前移有利起飞、空中飞行的安定性,降落时油箱燃油减少,重心前移量减少,有利于飞机降落。
你可参考成品机的结构。

网友:
飞机是在油箱不加燃油的情况下调测重心,加满油重心前移有利起飞、空中飞行的安定性,降落时油箱燃油减少,重心前移量减少,有利于飞机降落。
你可参考成品机的结构。
油箱就这样装,还可包上一层泡沫减振。你的发动机的确装高了。

楼主:
炸机后拍的油箱安装图片,请各位帮我看看油箱是否安装低了!!先谢了!

网友:
发动机架是原配的吗?好像装反了,这样发动机太高,拉力线不正常,不利于飞行,其实油箱高点低点关系不大,如果容易熄火的话,说明发动机没有调整好。

网友:
发动机怎么会装这么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机后拍的油箱安装图片,请各位帮我看看油箱是否安装低了!!先谢了!

说过了油箱低一点不是问题!!!在低几公分也没事!!!原则是油箱的最高油平面最好不要高出化油器喷油嘴!!!高出来会在飞机静止的情况下,燃油会在重力下自己流入化油器、曲轴箱。
油箱低几公分没关系!你想飞机在垂直爬升时油箱会比平飞时低多少呢?!!!
关键是你的发动机没调好!!!显然是贫油了,收主油针到最高速没往回拧几牙,或拧的少,必须往回(开大)拧几牙,使转速下降一些,使发动机有点富油!!!
千万要记住:发动机贫油会熄火!!!富点油转速会下降一点,但不会熄火!!!

网友:
发动机架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