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的主轴通孔---杯具了

楼主(2011-03-19):
今天倒是骑上小破车。采购了20多KG 59铜回来

12MM

14MM

16MM

18MM

22MM

26MM

结果 26MM的杯具了

CJM250改良型,的广告中,通孔子是 26MM,结果实测只有24多一点MM

NND 26MM的料过不去啊

更杯具的是边上的那支 25MM的不锈钢同样,通不过去。

广告害人啊

杯具

楼主:
楼上的别开玩笑了,主轴自宫

里面还有一个MT4的锥度呢

网友:
广告不能信,他们说的可能是锥孔出的尺寸。

网友:
是卡盘通孔不够吧?可以扩出来直径4毫米

网友:
呵呵~~的确杯具了
咱320表示不担心这个问题,26肯定过的去哇哈哈~~~~

网友A:
也不是通孔不够,通孔直径应该是够的,在机床上,差2mm可是个天文数字级别的误差了,一般主要是因为主轴上的齿轮都是用柱销铆接的,由于对于铆接孔来说,主轴内壁是个盲孔,铆出去多少,吃掉多少直径范围还真是不容易掌握,一般吧主 轴内径吃掉个1~2mm很正常,先量两屁眼口径是否是26mm,一般主轴最小直径处就是主轴通孔直径,如果屁眼不足量那就悲剧了,如果量够的话那基本可以判断是肠子里长包了,找个电筒打着照照屁眼里,看看是不是肠子里长包了,如果长了的话,找把长点的圆锉刀修修,尽量修平不行再找把可调铰刀装尾座上铰一下,26mm的可调铰刀长度应该勉强够灌肠用

网友B:
你好大的手笔啊。二十多千克的铜,现在铜可不便宜。准备搞什么工程??

网友:
我的320B38的通孔没虚标

网友C:
也许是料弯曲或者端部有毛刺吧,车床一般不会标错的,认真找一下原因!

网友C:
主轴孔是26MM,孔很长日久会有变形,直线度变差,肯定用不了26MM的棒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轴孔是26MM,孔很长日久会有变形,直线度变差,肯定用不了26MM的棒料的

能变到毫米级,这床太可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变到毫米级,这床太可怕了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一般主轴通孔10C公差,26MM的料刚性比较强,主轴孔变形20,30C料就放不进去了,用锤子除外!楼上说的320B38是38MM通孔吧,应该也过不了38MM的棒料!我也有38,52,58孔的车床也过不了同样尺寸的圆棒

网友:
37.999的能过

楼主:
刚才用强光手电打了一下主轴内孔

1)内部无任何突起

2)内部无变形

3)之所以说有 26MM的通孔,原来是商家只量了通孔的口上。原来主轴的中间在加工时孔没有镗到标准的要求上,现在用 直径25。4的棒料,试通过。
   结果还是通不过,也就是可以确定内径小于 25。4MM。

看来只能自宫了刀了。

汗这个内孔刀倒是要长一些了。。

网友:
我的也不够

楼主:
看来。我们中 国人还是喜欢。突优着过日子的多啊。

算了。反正JCM只是一个便宜货。自已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宫

谢谢LANGYAN 兄弟
今天花了一白天的时间,用建筑工地里拿来的 20园。作了一把超长的刀孔刀
一头车成 18MM 架在刀架上。
一头夹了一支 8MM 高速钢刀
拆去卡盘,并换上中心架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花了不少时间

终于把孔扩成了 26。5MM了
26。2MM的黄铜棒材,可顺利通过

再次感谢你的好主意。

下一步是刮研主机箱与导轨了。自打测出来主轴也导轨有夹角。
0。06 / 100 MM 感觉很难受。
前几日与海纳数据的老大一起喝茶时说起这事。

老大明显。先让我自已折腾,万一搞好了就算万兴
搞到自已没兴趣了

他让小弟背到工厂,让专业人员处理。
一听这个心里安定了许多。

打算试一下。

这几天问一下小潘老板不知他有没有CJM250的说明书。主要想了解一下。变速箱与导轨的联接方式。
希望自已能处理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大的手笔啊。二十多千克的铜,现在铜可不便宜。准备搞什么工程??

没搞什么工程
于是材料全是隔2MM一级的收来的。这样以后要用到什么尺寸了切一段。浪费可以少一些。

反正黄铜材料不会坏,过几年也可以用的
省得每次采购一点点时,材料店的人。冷眼看

今天让他们切好。包好,再让他们背上放在后备箱里。
NND 谁说我们DIY。全是小手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料弯曲或者端部有毛刺吧,车床一般不会标错的,认真找一下原因!

毛刺有一部分,但不至于太大影响
是主轴内部靠近MT4的锥度处有一段没有镗
用相近的塑料棒测了一下
只有24。5MM的孔径。估计是工厂里没仔细作事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通孔不够,通孔直径应该是够的,在机床上,差2mm可是个天文数字级别的误差了,一般主要是因为主轴上的齿轮都是用柱销铆接的,由于对于铆接孔来说,主轴内壁是个盲孔,铆出去多少,吃掉多少直径范围还真是不容易 ...

哥们你是搞医的吧

网友(2011-12-06):
自宫了还好用不?

网友:
自宫吧,我已经自宫了,现在葵花宝典39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7838

网友:
我的床,说是通孔直径26mm,用直径25的铝合金棒能轻松插进去

网友:
你的鸡鸡是没开苞的处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