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各位f3p高手为啥我的飞机飞不出 柔 慢 飘的效果

楼主(2011-03-19):
小弟最近做了架5mm epp板的 330配置如下
动力  xxd 2208 1400kv
电调  辉胜   18A

电池   800-850  15c-20c 11.1v
舵机   1个辉胜 9克 2个 辉胜 5克
机型 330   5mm epp板
飞机全重 带电池  350克

问题为
小弟看各位f3p 高手能把飞机 飞的很柔 很慢 很飘  为啥 我的飞机飞不出这样很柔很飘很慢呢 ?
是飞机太重了 吗 还是我的遥控水平问题  遥控器设置上有什么技巧吗?
还是电机一定要用 2204 这样的电机
我飞机 可以吊机 但飞机太灵活了

网友:
350克的机好处是抗风。要能把机的总重做到200克以下,就可以感觉到飘了。

新手慢慢来吧,急也没用

网友:
给你几个参考值:

机体55克
舵机20克
电机+桨+电调+接收40克
电池40克

网友:
感觉重了

网友:
 350克就不叫F3p了。350克无论如何都不会像你说得那么慢、、、、、

网友A:
柔 慢 飘   自己想想是在什么条件下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呢? 呵呵

设备换了吧
2205+12A电调+8043
3个舵机总重20g内
你就能找到柔 慢 飘的感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柔 慢 飘   自己想想是在什么条件下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呢? 呵呵

设备换了吧
2205+12A电调+8043
3个舵机总重20g内
你就能找到柔 慢 飘的感觉了

为什么我是2205 10A电调 9047桨…只有电机微温…这里气温20度左右

网友:
还的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是2205 10A电调 9047桨…只有电机微温…这里气温20度左右

我也用过9047,高手指点说9047过载,呵呵。

网友:
我的96克,比较飘

网友:
楼主,我的330也才做好,好像这个机型就是非常灵活。

网友:
你可以去请教一下论坛前辈:四冲发动机

网友:
四冲发动机是重型F3P机的前辈

网友:
重型F3P   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叫F3P,F3A,F3D。。。。。350克砍掉半架飞机都限重了。

网友:
350克哪里超,规定是500克内

网友:
新规则改成300克了,2011年版的

网友:
但你看到有300斤的人表演平衡木体操吗?

网友:
说得好,平衡木项目要是体重太离谱了也不可能出什么成绩。这个比喻不错

网友(2011-06-12):
为什么模拟器里的那架5,6百克的飞机很好吊机,反而是1,2百克的飞机太灵活了,吊不起。
个人在模拟器里感觉越小的飞机越灵活,越不好吊,反而大一点的3D机好吊,比较迟钝,不知为什么这么多高手追求轻量?越轻的确好飞,但是太灵活了

网友:
因为你电调的线性不好。换好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