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板上的零件更换问题

楼主(2011-03-19):
连接arduion板 (duemilanove)电源的时候正负极搞反了,飘出一缕白眼,现在一通电,USB和电源插口中间这两个零件就会散发出高热,但能正常运行程序,感觉是这两个零件损坏了,请问下这两个是什么零件(型号)?三端5V稳压?可以用什么替换?曾尝试靠芯片上的字符上网搜索不到......

网友:
看成俺卓了,哈

网友:
开源的 上网查资料去

网友:
左边的IC如果1脚和3脚通的,那么是双整流二极管,右边是ON的MOSFET,完整型号NTF2955,−60 V, −2.6 A, Single P−Channel SOT−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