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波减速怎样装卡盘

楼主(2011-03-20):
初步的想法是做一个过度的连接件一端是螺纹和卡盘链接,另一端是法兰和减速器的输出端链接,但是同心度不好保证,请问还有没有别的容易实现的链接方式或者调整同心度的方法。

网友A:
不建议用这个,先天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这个,先天不足

     为什么呢??

网友:
不错,哪淘的啊?

网友:
出吗,我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里面有柔性盘,非刚性连接,回转有滞后

网友:
装个法兰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柔性盘,非刚性连接,回转有滞后

原来有这样的问题啊!谢谢你发表出来.这样的滞后问题如果做A轴来用的话,拿来雕些花纹图案什么的应该问题不大,如果用来做高精度零件的话这问题就很严重了,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法拉盘另一边也车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柔性盘,非刚性连接,回转有滞后

   这一点确实我没有验证过,不过据说刚性还不错。等有时间折腾了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法兰中间不是有个孔吗,车个台阶的连接杆就行啊

网友:
不错,多少钱呀

网友:
我有个直径147的皆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兰中间不是有个孔吗,车个台阶的连接杆就行啊

  这个方法不错,可以车个带轴的一体化的法兰。一端的轴和减速器配合,起到定位定心的作用,另一端是螺纹和卡盘链接。

网友C:
从第4,5张图的输入轴接口来看,就用一个卡环限制输入轴!应该说这个方向有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第4,5张图的输入轴接口来看,就用一个卡环限制输入轴!应该说这个方向有框量

  是的,可以轴向上来回移动大约5mm的行程吧。

网友:
是否能给出谐波在正反转之间柔性轮变形时间大约多少?不太了解.是否对雕刻有影响呢?

网友:
回楼主...这个连接很容易做.中间不是有个洞么?法兰塞进去.就对中心了.  同理 另外一头也是一样

网友:
楼主需要很大的减速比吗
谐波减速器在设计扭矩内回差是很小的
一些高精产品甚至能做到0回差

网友D:
原帖由
liulei000
于 2011-3-20 19:25 发表
我有个直径147的皆波
出的话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