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11X(J制式)改左手求救

楼主(2011-03-20):
收了个二手的JR11X,J制式的,发现程序里无法变为MODE2模式,改压簧换位后,只好换电位器,但油门还是反的,又只好把油门曲线反过来设,郁闷至极,有哪位改成功过的吗?

网友A:
把电位器1 3接线反接不行码

网友B:
有需要这样改吗?在system menu上面应该可以选的
11x骨子里就是9x的加强升级版,又不是像12x那样是机械油门,硬件不能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是J制式的JR11X程序里面根本没有改手的菜单,通过软件改手是不可能的,电位器1、3线反接是可行的,就是要动点手术,觉得可惜

网友B:
11x只玩过一次,按ent开机没有么?接着选stick mod
11x只玩过一次,忘记当时怎样帮朋友改手的,按ent开机没有system m菜单么?接着选stick mod

楼主:
回复 网友B:
11x的J制式只有MODE1模式,软件菜单里没有这项

网友D:
我的就是11X啊 买回来的时候 也是日本手 后来自己改的美国手 软件里有 跟 9X2一样 按老魔友的话说 :仔细阅读说明书十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明书我都看了不下10遍了,每个菜单都研究过了,就是找不到,麻烦你直接告诉我吧

网友E:
我就在程序里找到了MODE 1234。。。硬件改完,直接选2。。。虽然我的是DSX11,但说明书是11X。。。

网友F:
没有stick mode那是因为短油门形成的关系。我的DSX9-J的就是这样。另外,是可以改mode2的。我已经改好了。

网友D:
如果LZ还整不明白就加我QQ 单聊!~~~~~~~

网友G(2011-06-27):
我遇到相同的問題
選單沒stick mode選項...
有大大改成功過嗎?

网友H:
按住滚轮!同时开机!

网友G:
原帖由
nuaakimi
于 2011-6-28 01:26 发表
按住滚轮!同时开机!

网友G:
原帖由
nuaakimi
于 2011-6-28 01:26 发表
按住滚轮!同时开机!
感謝大大~
有您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