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无副翼pk有副翼实测----更新首翻首炸

楼主(2011-03-20):
本人去年11月开始入模,飞了3个月的四通小机.
有九鹰260a和无刷丘比特v3.  九鹰260a确实是首选入门机. v3也非常适合进阶,精度没有大家想像的那么差,可以脱控十数秒并且手感和450也很像.

在丘比特v3进入粗糙的四面悬停和简单航线之后我毅然选择了加入450的大家庭.

装机配置如下:

控: 华科尔2801pro
接收: rx-2702v
陀螺仪:  rx-2702v
电机:  华科尔450拆机电机kv3500
电调:华科尔450拆机电调30a
锁尾舵机: 华科尔450拆机锁尾舵机

以上均为8成新,900元打包从论坛里收来的.

空机:  alzrc  450sport  (散件,待组装)
斜盘舵机: md933 *3
以上为9成新,450元从论坛收来的

二手3s 2200mah 20c电池5个

其他用到的一些东东(这些是新的):
内六角4把50元
5mm套筒两把 30元
开孔器球头刀电显等各种杂物加起来270元

10.9级杯头内六角螺丝一套480颗  39元

配个二手飞机带工具一起```前前后后加起来都花了2100元,可见直机烧钱。

装飞机过程中遇到几个问题:

1。alz的螺丝烂软,首装废了一半螺丝卡在侧板里滑丝了。其他能拆的统一换了杯头,可能有很多螺丝以后都不能拆卸了。
2。华科尔的舵机使用的舵臂好像小一号,我只有普通舵臂,用ab胶沾到输出齿上了。
3。尾管尾部的螺丝断在里边了`实在弄不出来,反正要是炸坏也要废这个尾波箱,索性用ab胶固定了尾波箱,估计以后尾波箱没法儿拆了。
4。电机固定螺丝是m3的,但是马达安装座是m2.5的洞,用开孔器阔了孔可是装了马达之后小齿的位置不对,不是紧了就是松了。
5。控没有说明书,我也懒得去查说明书,直接开着有道翻译读英文和泡论坛半猜测半试得出调机方法,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啊。

装机就不说了,历经千辛万苦,花了2天组装空机。
花了1天安装电子设备。但是接下来陆续花了将近一周的闲散时间拆了又装这些电子设备,只是为了调整物理中点和齿轮咬合松紧。

控上面的调整倒是只花了1个下午,有了论坛的经验事半功倍。 善意提醒,调机请拔电机线。

控上只进行了微量的舵机中点修正便得到了0度螺距和一致的正负螺距。
然后简单设置了一下油门和螺距曲线,舵量什么的。这些都是在模拟器里边设置过了的。

重点说试飞部分吧:

1。接上电在家里试了下油门,打到25%左右油门 实在不敢再加油了,没有离开地面。那个声音巨恐怖,看来果然450难过心里关啊!总共轰了三次油门,每次断电我都检查若干遍螺丝。

2。首飞地点是一个没有人的老年人活动用的门球场,2级微风。结果是跳了两个蛙跳,大齿盘略扫了一点齿。飞行感觉锁尾比直驱的好了不知道多少倍,和凤凰模拟器里边的450sport完全相同的手感,甚至比模拟器还好飞。跳了两下大约1分钟左右,飞机就离不开地面了。。。。马达空转。
(回家修机,原来是马达固定螺丝没有拧紧``因为是手工扩的孔,本来就很紧所以螺丝没有拧死也没有发现。)

3。加固马达固定之后二飞悬停了2分钟,无风的时候几乎可以完全脱控,可以说感觉不出任何温漂,也没有金鱼尾。我没有用过其他的陀螺仪,但是我飞过模拟器,可以说绝对比凤凰模拟器里边的450sport好飞,机头转向也比较干脆,不过没有那么顿,应该说这要算一个小小遗憾吧。落地休息检查电调温度时觉得略烫,可以忍受,当天气温15度,觉得这30a的电调还是不靠谱。毕竟低价收的。 回头换无副翼头了可能会好点儿吧,反正我暂时也不打算暴力飞行。 再次起飞发现尾浆好像不转了,多试几次好像又在转,吓得我不轻,我生怕皮带断了因为为我没有买备件又是单飞的,这要是坏了可得等好几天的配件啊!
(回家修机,原来是尾轴固定螺丝没有拧紧,刚才转向不干脆估计也是这个原因了吧,这里要批评一下alz的尾轴,居然没有方型的螺丝槽。整个儿就一圆棍尾轴,这叫我螺丝如何固定?强行使劲把尾轴固定螺丝拧紧之后准备第三次试飞)

4。再次下楼试飞。此时已经5点半快天黑了。因为有模拟器飞行经验也有四通单浆经验,这次我大胆的飞过了头顶并且再次尝试脱控,感觉如此美妙啊!果然也引来了围观群众。在疏散围观群众之后我决定要切一下3d模式。刚一切到3d模式就听到一阵剧烈的齿轮响:大浆的转速莫名其妙的反而降了下来,一检查,大齿盘不论往哪个方向转,都不带动主轴。。这不是传说中的单向轴承坏了么?这什么轴承就这么不给力?地面上切个3d模式就不行啦?
(回家修机,原来是轴承连接大齿盘的固定松了。打上轴承胶之后雪藏,等明天再飞,因为已经天黑了)

总结:2702v锁尾很稳,不知和我用的尾舵机有没有关系,我用的原配尾舵,华科450上拆下来的一套。
           有副翼的飞机用三轴电子平衡系统也很给力,打副翼升降并不会反应变慢,悬停的时候更稳了,轻松脱控。
          缺点应该是比较耗电,因为只要一上电舵机就开始不停的工作,一丁点的震动也感觉得到。

     其他情况,明天试飞再报告给大家。

3月24日更新  [10楼]正式更换无副翼旋翼头
3月24日更新 [14楼]无副翼续航实测
3月29日更新 [15楼]首翻首炸

楼主:
另外,省掉陀螺仪之后布线就变的简单了。
尤其今后要换无副翼,直接装上旋翼头就行,不需要更改布线,也不需要添加电子平衡系统
2702    如果按照全新415-450这样的价格算,还是挺给力的。

网友:
LZ很会收东西啊。价格给力

楼主:
是收的便宜,收这一堆东西,泡二手交易区泡了半个月,早上上班泡到下午下班.

更新下今天的飞行记录:

       今天毛毛雨,四级风,我特意拉着飞机到市政府投资新建的专用模型机场飞去了,因为风雨交加,就我一个人在飞.
也就飞了两个起落.还没有脱离对尾悬停,主要是心里关难过.
        回家在院子里玩无刷v3都已经开始玩高速自悬和满舵掉头了.
       忍不住换了450出来飞,结果引来无数小朋友围观,居然还有跳起来抓飞机的.
      在灌木丛里紧急迫降,损失大浆夹球头一只. 日子框部分约有1毫米左右的虚位了~~原先是没有虚位的.

楼主:
补个图片~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楼主确实会收东西啊~~赞一个!
用2702V加副翼,看来你真是第一人了!!!

楼主:
是打算换无副翼了``因为顺手收了个才暂时用的有副翼
明天就订旋翼头`正好桨夹球头断在里面了反正也得换桨夹

有副翼的飞机,
感觉开电子平衡比不开电子平衡稳,但是动的时候没有感觉有任何区别.

网友:
折腾的不错,没有折腾就没有进步!

楼主:
正式更换无副翼

前些时间飞越告知无副翼悬翼头无货~ 于是在别家买了两只无副翼头
一只全新的,一只样机的.  样机的无副翼头价格很给力~成色95新,价格却便宜很多.
买两只是有一只备炸的.

昨天晚上换上了样机的无副翼头.
安装调整都超简单,还简洁漂亮.
调整就三个步骤
1.十字盘水平中立
2.旋翼头拉杆垂直,螺距归零
3.相位器固定,相位器摇臂水平.

由于是晚上,没有敢出去试飞,忍不住在厨房上了下电(明知很危险还是忍不住).
和有副翼最明显的区别就是
有副翼大概40%的油门离开地面
无副翼大概25%油门离开地面。
另外有副翼的声音像装修,无副翼的声音小很多,充其量算是滚筒洗衣机的噪音吧。

稍微打了下方向,太灵活了~
有副翼我大概用50%的物理舵量比较顺手
无副翼大概有25%才能控制住。

在上班忘记带手机数据线了。回家在补图。
飞过之后再上详细的试飞报告~视频还是没有办法拍,主要是没有人帮忙拍而且手机拍的效果也很差。

网友:
ALZRC就是个垃圾,那皮带断了就麻烦了

楼主:
收得便宜.坏了直接换空机呵呵.

皮带断了可以拆尾波箱的半边盖.
只要尾波箱本身不坏就没有问题

机身那边还是能拆的

楼主:
补图~~

今天下午又试飞了.低空脱控~~超稳

不过发现一个问题
有风的时候,飞机不但不会随风飘,反而会向上风方向缓慢侧翻.非常慢.
再就是三轴修正的舵量貌似过头了,有点点机械感
应该和我校正的舵机形成量有关系,三轴平衡仪上校正的舵量是物理最大行程.
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好飞

功耗方面,35%油门悬停6分钟, 单片电压3.8v
用的二手旧电池.
有副翼的时候大约是4分半就3.8v了

楼主:
3d全油门砸地炸机,你们伤不起啊!

上周日去看油菜花节
带着飞机去飞了``

一看满地黄花又是泥巴地,胆子大就准备翻.
其实模拟器上还没有练倒飞悬停的
当时我的水平也就是对头悬停还不熟练.

说翻就翻,在空中切的3d, 飞机蹭的就往下掉.太他**暴力了
赶紧推油门飞机蹭的就往上窜.
只能说!!太暴力了.绝对有我看的暴力视频那种力道.这泥马用的还是木桨啊.

胆子大了就开始翻``哟还真的翻了一个,因为不能倒飞悬停所以至少也得两个一翻.不过位置不太精准,一翻360度还多了一点,赶紧修正``
这不修正不要紧,一修正就错舵,也就1秒钟前后吧高度大概是4米,就这么全油门砸地了.
落地之后飞了半片木桨出来,还听到持续的扫齿声``当时心里有点怕怕的.
捡到飞机之后松了一口气.
还好地上都是泥巴,油菜花密度也还高.损失不严重,大概50几元吧

当场发现升降舵机舵臂断了.螺距舵机md933扫齿了,扫得很严重几乎空转,木浆断了一只,另外一只桨根附近有伤不敢用了.
回家仔细检查,主轴弯了,尾舵机扫齿了(基本上就是废了,我的尾舵机是华科尔的拆机货没有配齿轮的)

视频没有人拍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的.上几张炸机现场图

楼主:
所以说无副翼炸机容易伤舵机不是空穴来风啊.
按理说横轴都没有弯,尾管也没有弯就炸在泥巴地上,应该不至于扫舵机```

无副翼还是要用豆腐渣舵臂才行.

网友A:
一开3D模式就掉高度,不是太暴了,而是普通模式和3D模式衔接不好。。。可以将普通模式的油门或者螺距降低点,调整的好话,开3D模式是不会掉高度的

网友B:
学习了
请问楼主
FY的这种无副翼旋头配的相位器 是不是那种可调式相位器 就是可以在任意高度靠螺丝把紧在主轴上面?
很多相位器没和与主轴把合的螺丝孔 所以就不是可调式相位器 如果FY450SPROT空鸡原装的相位器带主轴把合孔的话
基本可以DIY个无副翼旋头 不必再另花钱买个了

网友C:
楼主是株洲的,上周六见过你的无副翼,没想到第二天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开3D模式就掉高度,不是太暴了,而是普通模式和3D模式衔接不好。。。可以将普通模式的油门或者螺距降低点,调整的好话,开3D模式是不会掉高度的

是说掉高度的速度太暴了```
比我看的暴力视频速度好像还要快.
拉高度也很给力,另外我飞的时候很紧张,看到这个上升下降的速度有点怕射桨,我用的木桨.

冲动是魔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请问楼主
FY的这种无副翼旋头配的相位器 是不是那种可调式相位器 就是可以在任意高度靠螺丝把紧在主轴上面?
很多相位器没和与主轴把合的螺丝孔 所以就不是可调式相位器 如果FY450SPROT空鸡原装的相位器带 ...

是可调的相位器.说的没有错,无副翼上相位器的位置很重要.
这个相位器是通过一个螺丝锁住主轴的,但并不是顶丝.有点像垂直尾翼那种锁法儿.

花了两个晚上把飞机修好了.换了ds520锁尾.电机换了个稍微温和点的.等会中午去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株洲的,上周六见过你的无副翼,没想到第二天就炸了。

你是?"飞魔士代言人"还是  工大那个?还是600n?

网友:
楼主继续,我等学习了。

楼主:
另外昨天下午换了朋友的yt 450有副翼旋翼头,关了三轴飞了一下
太肉了~简直肉得一塌糊涂.再也不想飞有副翼的飞机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啊,以后完事需谨慎,呵呵,要做到胆大心细

网友:
我的第一炸也是空中切3D,猛掉高度。损失碳纤大桨+皮带。
虽然这是半年以前的事了,但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