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小台钻电机380v改220v(懂得说两句)

楼主(2011-03-20):
最近淘得精密小台钻一个,原来的电机是380v的(星形连接),想改成三相220v的(三角形连接),然后加变频器。原来电机的额定电流0.31A,90W。改成三角形连接后电流是原来的1.7倍左右。看中一个简易变频器,60/90W,额定电流0.7A,想用在改好后电机上,现有个问题,由于变频器比较简易,不能调整启动延时,只能调整频率,假如我把频率调到最高,然后接通变频器电源启动电机(电机空载),由于是高频启动,启动电流突然增大几倍,不知变频器是否能承受得住?有在行的请说说  谢谢

网友:
兄弟好像说反了吧 还是多扒老帖吧。

网友:
还不如换个电机或者加个电容

网友:
直接换90瓦单相电机

网友:
用电容改单相运行成本只要变频器的零头。用4微法。

网友A:
说换单相电机的你咋不说换手摇呢,回原始社 会什么都不用做了
有条件上变频肯定物有所值
用变频器电机拖动性能会改善很多,转速范围也增大并且可以灵活调整

一般来说只要计算的额定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即可(除非超重启动)
启动电流几乎是每个电机的问题,变频器设计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启动电流
如果实在不能启动,可以降低启动频率,降低VF比,然后手动提高变频器输出频率即可

网友:
电流应该在正常范围内,因为电压降到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换单相电机的你咋不说换手摇呢,回原始社 会什么都不用做了
有条件上变频肯定物有所值
用变频器电机拖动性能会改善很多,转速范围也增大并且可以灵活调整

一般来说只要计算的额定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即可(除 ...

原来是有米之人 那就不用说了 楼主应用135瓦以上变频器

网友:
你放心,变频器都会考虑到启动的问题的都有一个启动曲线 的设定,你就不是设定,默认的也不会过流的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频率是多少的,你的电机不是变频电机如果变频器频率过高只会损害电机。
用变频器的好处就在于电机功率不会损失,如果接电容的方法功率要损失1/3甚至更多。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的回复,谢谢,谢谢。我之所以不换电机就是想尽量保持台钻的原貌,为了改小台钻的电机我买了个台达的小变频器型号是VFD001L21A,1~120HZ  0.8A的,应该是够用了。淘宝上买的,还没到手里。

网友:
一般来说,变频器有一个频率变化斜率,也就是频率从0到50赫兹的时间是50除以斜率的大小。比如:斜率是10赫兹每秒,0到50就要5秒。不必担心的。

楼主:
哦,学习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很完美的电机,不要换啊。加个电容
变频器有什么好的啊,是个机器都想配变频器 ,用着不方便。

网友:
精密小台钻能出一台吗?

网友:
这就是一个电容的货。但凡是个好东西就有人想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