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兰头ASP15级发动机调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20):
风门全开时转速周期性忽高忽低是什么原因呢?怠速表现不错。

网友:
开大油针  有点贫油  两格两格的开

网友:
15太难调,慢慢来

网友:
先开三四圈大油针,开两圈半小油针,最小油门一定要确定好,是个小牙缝,不要太大,否则调不好。启动发动机,最大油门,慢慢退大油针,达最高速,退两小格,看有无油从进风口飞出,有就关小,直到没有飞为止;然后最小油门,使发动机能转,不熄火,如有熄火现象,小拉一下风门,等三秒,开点小油针;发动机不熄火的最小小油针以后,再最大风门,慢关大油针,至最高速后退一到两各;然后快速最大最小风门试响应速度,如果响应不足或者熄火,小油针开大一点,到推油不熄火且响应很及时。那时的小油针,基本OK了,如果发动机怠速过快,就通过关小风门来调节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门全开时转速周期性忽高忽低是什么原因呢?怠速表现不错。
应该是富油,查看化油器进气口可看到跳动的油滴,收小主油针,转速会上升,跳动的油滴会逐渐消失。

网友:
晕,和我的症状一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