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雕刻机很多 怎么没见到几个做数控车的呢?

楼主(2011-03-20):
是不是车比较麻烦?雕刻机容易上手?车比较繁琐,什么车到之类的还得慢慢掌握

网友A:
花的钱不一样

网友B:
应该不是 ,做平面零件多呗 , 数控铣床可以一机多用, 装个四轴,就基本可以当车用 ,车床基本不能做平面,太局限 ,但是可以做各种轴类零件,数控车的话非常适合小批量生产 ,

网友C:
坛里有很多兄弟改数控车的,感觉很不错哟。。。。

网友D:
把雕刻机做好,加上A轴基本,只要零件不大基本全部搞定,铣螺纹也没问题

网友E:
因为数控车能做的一般车工加简单的附件都能做到,但雕刻机或数控铣能做到,恐怕高级技工见到也要掉头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