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楼主(2011-03-20):
小弟是在校大学生,课余时间比较富裕,最近偶然看到了一段遥控航模的视频,超喜欢,所以想好好钻研一下模型的制作,
但是不知道怎样入门,还请前辈们稍作指点,还有网购设备有没有好的卖家,请推荐一二,拜谢。

网友A:
小弟是在校大学生,课余时间比较富裕
大学生活勤闲由人,做学问也是多劳多得的。玩乐只宜间中轻松而已。
模型分海陆空、动态和静态。 楼主宜多潜论坛、多搜网购站、据喜好量力而为就行。
香港陈伯

楼主:
多谢陈伯,我比较中意电动固定,,

网友B:
先买一个"塞斯纳",不要飞。用遥控器连电脑,模拟。模拟熟练了,再实际飞。然后可以飞涵道,再然后就可以飞喷气了。
也可以不飞涵道和喷气,飞FPV。同样很有意思。看个人爱好了。

楼主:
塞斯纳是这个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66a47e95b141e17043d

网友B:
很多厂家都有“塞斯纳”机型,这种机型飞的慢一些,比较稳,容易上手。要注意的是:
遥控器应该是模拟器支持的型号。
马达为无刷的好一些,有刷的便宜,但使用时间长了,维护工作多一些。无刷马达只要没有炸机损坏,基本就不用管了(偶尔上一些润滑油即可)。
套机方便,但为降低成本,控、接收机等不是很好,尤其是某些机型,为降低成本、减轻重量,采用4合1设计,接收机、电调、陀螺仪等在一个板子上。以后你不想飞这个机型时,你需要再买一套新设备,比较浪费。因此,不建议买套机。控、接收机、机身(配电机、电调、舵机)分开买,自己组装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A:
塞斯纳是这个吗?
对了,这飞机稳的上天后可以脱控抽手吸烟它自行飞的。逆风小心升降就是了。
买时多买十只桨、两块电、胶水、胶纤带和修理工具备用。先练模拟后上真机。
三百多的套装齐料即用入门飞机这是不错之选。
当这飞机被你玩残后你已有了技术和知识可以另远无刷或油机大机了。
你也可以散买好的2.4G控+空机+无刷+配件自行装砌。祝爽飞
香港陈伯

楼主:
谢谢大家,太感谢了

网友C:
新手为什么不考虑我飞的这款飘飘机呢?~~~安装简单,价格便宜,电装要求低,没有比这个飞机更慢的练习机了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