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差速问题,高手进来指点下……

楼主(2011-03-20):
车是hsp94111,上星期跑的时候断了后轴座,放了一个星期,昨天换上了金属的发现两个后轮无力,启动比前轮慢一点,而且刹车以后前轮马上停了,后轮继续转,根本没有制动力。我把后差速箱拆开检查了并没有扫齿,一点磨损都没有,用手转转也是好的。现在还没装回去,请教各位老鸟指点一下。新买的差速箱下午到

网友A:
建议楼主先检查主波箱至尾波箱之间的狗骨,可能是锁头位松了。
先把锁狗骨的小缧丝抽起转动轮子对准平面位才再入小缧丝锁紧后再试车。
香港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回帖,那个地方检查过了,没有问题。真是郁闷了,找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