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VBAR、MINI-VBAR、MB三者,哪个好?

楼主(2011-03-20):
请指点:我不飞油直,飞600-700电直,准备如个无副翼系统,性能要好,大VBAR、MINI-VBAR、MB三者,哪个好?本人偏向MINI-VBAR,但据说不好飞大电直。

网友:
手好使啥都好使。。。

手不好使,装啥都白扯

网友:
你说的三种 我都有,感觉就是VBAR不管大小,装logo上就好,装别的机上很难调。MB好调,但总觉不如VBAR手感好

网友:
怎么没有CGY750?

网友:
mb那三个电位器调节不是很方便,建议把这个设计改成遥控器调节,我装x5肚子里面调起来很别扭,别的还好,另外无副翼手感跟有副翼还是有差别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V3可实现软调还加个定速,快来了

网友:
VBAR吧,感觉比MB手感要好一点,不过估计LZ回来还得弄成PRO,下来比MB要贵个1000块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V3可实现软调还加个定速,快来了

是MBv3吗?可以升级吗?

楼主(2011-05-31):
终于入了大V8E了 。

网友:
大小V8区别是不是只是分体式和一体化啊?

网友:
都太贵了,完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