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120D02左倾问题

楼主(2011-03-20):
前一段时间入手的V120D02,飞的一直不错,但上周把
舵机
摔坏了(有个齿轮断了一个齿),
昨天晚上自己修好了,结果今天再飞的时候发现左倾非常严重。
慢加油门起飞的时候机身会左倾大约20度,直接向左边扫过去,空中悬停的时候停止操作也会立即向左翻过去。。。。
拉杆长度,遥控微调都调了,还是不行。。。。
是不是
陀螺仪
坏了?
求解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能十字盤已孌型了,唯有將左邊推杆放長兩圈或右邊推杆收緊兩圈,看看效果如何.
再檢查有否雙槳
如果有相片看看就最好呀!

网友B:
舵机都摔坏了,那么横轴肯定弯了。横轴弯了会产生严重倾斜。

网友C:
再调整拉杆,应该可以纠正。

网友D:
我的V120D02也是飞起来身子斜的厉害!奇怪了!

网友C:
小飞机飞起来身子都有点斜,是因为尾桨水平推力带来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你的情況看來是尾管有裂痕或裂開,所以導致飞起来身子斜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