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1.4米塞斯纳秒炸!

楼主(2011-03-20):
如题!真机和模拟器完全不同是我没调好还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点不明白面朝机尾起飞时飞机总是往左跑。是电机的右拉和下拉没调好吗?锁尾的右拉和下拉式面朝机头还是机尾来说的?请老鸟帮帮我吧

楼主:
沙发自己做:loveliness:纠正一下是“所谓的下拉和右拉”

网友:
肯定是舵机正反向 设置错啦~!!!

楼主:
不是舵机正反向的问题是我把右拉的方向弄错了 ,正确的是面朝机尾电机的拉力线朝右下角偏一定的角度,我整反了 我是面对机头了 刚刚找到了答 案,抓紧修好再飞 在此分享一下自己炸鸡后总结的一点经验,新手第一次飞最好用纤维胶带把机翼的前缘,尾翼前缘加强一下这样炸鸡的时候能减少点损伤只限于EPO,EPS机身哦,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拍砖

网友A:
从机尾向机头看,右拉,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机尾向机头看,右拉,下拉。

楼上正解

网友B:
1.4米我有,跑道上跑偏正常。
首先那个尾轮是垃圾,我换了一个效果好的多的多了。你上淘宝搜一下,8元的,稍微DIY一下。
其次,稍微又拉,下拉就行了。没必要太精确。
第三,电池顶到电池仓最前(11.1V 2200mAh电池)
第四,地面全速5米左右快速拉起。 别想跑个20,30米才起飞。

网友:
好多人都说像真机要滑跑时间长点,不要猛拉升降舵,不然不但不美,对新手来说也危险

网友:
新手飞这个成本有点高哈

网友:
新手先飞0.4米的吧

网友:
似乎是入魔必经之路啊,哈哈。

网友:
楼主不先用模拟器练练手啊 直接上真机 很有米啊

网友:
跑偏是很正常的,建议刚刚开始跑的时候油门小1点,因为猛的启动油门这个时候反扭比较大,而且飞机速度还没上去 起落架2个轮子受力不一样 很容易跑偏的,建议刚刚开始油门缓点,等起步后逐渐加大油门会好些,然后带点方向舵,另外场地最好足够宽阔,这样即使跑偏也无所谓。拉升降也要缓,这样起飞就很好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舵机正反向的问题是我把右拉的方向弄错了 ,正确的是面朝机尾电机的拉力线朝右下角偏一定的角度,我整反了 我是面对机头了 刚刚找到了答 案,抓紧修好再飞 在此分享一下自己炸鸡后总结的一点经验,新 ...

建议LZ机头罩里面也用纤维胶带加强哦,百摔不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米我有,跑道上跑偏正常。
首先那个尾轮是垃圾,我换了一个效果好的多的多了。你上淘宝搜一下,8元的,稍微DIY一下。
其次,稍微又拉,下拉就行了。没必要太精确。
第三,电池顶到电池仓最前(11.1V 2200mAh电 ...

1米4的塞斯纳182是前三点起落架,哪里来的尾轮?楼主有可能是前轮没调到正中,除了右拉做反了以外。前三点起落架的飞机跑偏了很容易修正的,稍微点碰一下方向舵杆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人带?至少要有人给你调整试飞好。

不然就是秒炸的命。

网友:
检查拉力线和重心。

网友:
 不管大家信与否,大赛我都是手抛的 ,前起落架坏了我就懒得修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