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都是舵机惹的祸

楼主(2011-03-20):
最近一直在飞一架泡沫F3A,有天忽然发觉自己降落技术严重退步了,每次降落到贴近地面时,感觉不是拉杆多了飞机开始爬高失速就是推杆多了向下栽,始终很难飞得平,飞机基本每次降落都是重重拍到地上,还好起落架钢丝比较软弹性很好飞机没有太大伤害。调整遥控器的舵角比率和指数曲线后基本没有改善,连续三个礼拜在模拟器上练习降落无问题,然后到周末去飞时又是如此,一直不得其解。最后一次周末飞行发现飞机连水平航线都没法飞直,像波浪一样了,才恍然大悟地去检查水平尾翼舵机。这个已是服役多年的老9G舵机了,平时经常在回中点附近会发出“吱吱”声,但没有明显的抖动,所以一直没有太在意的。现在这个舵机的位置电位器已经接触不良,虽然舵臂还是没有明显抖动,但不仅舵机的回中位置不准,而且舵臂摆动和控的摇杆的扳动也已不成比例。
       找到原因后就好办了,以我个人多年维修电器的经验,对付这种电位器接触不良的办法就是给电位器碳膜上点上一滴机油,转动几次后,一切ok。如果仍然接触不良,只能说明这个电位器已经无药可救了。
       最后,上个周末,我又带上这架泡沫3A去飞,每次降落都是轻轻地接地,非常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齿了。

检查过,没扫齿

网友:
佩服LZ的钻研精神
对电子维修经验不多的朋友还是不要拆舵机维修了,为了个舵机再炸了不值当的。

网友B:
学到了,一滴机油就可以
那个,半固态的黄油(凡士林)润滑脂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一滴机油就可以
那个,半固态的黄油(凡士林)润滑脂行不行?

应该用四氯化碳,而不是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四氯化碳,而不是机油!

我的“机油法”源自自己的多年电子维修实践,自认效果非常好。请问这位模友你确认是“四氯化碳”?我百度了一下,这东西就算搞得到也很危险哦:
主要性质  四氯化碳为无色澄清易流动的液体,工业上有时因含杂质呈微黄色,具有芳香气味,易挥发。密度(20℃)1.595克/立方厘米、熔点-22.8℃,沸点76~77℃。 四氯化碳的蒸气空气重约5倍,且不会燃烧。四氯化碳的蒸气有毒,它的麻醉性较氯仿为低,但毒性较高。吸入人体2~4毫升就可使人死亡。 四氯化碳在水中的溶解度很小,且遇湿气及光即逐渐分解生成盐酸。易溶于各种有机溶剂,能与氯仿等任意混合。对于脂肪、油类及多种有机化合物为一极优良的溶剂。

  四氯化碳用作灭火剂时,不能灭活泼金属的火,因为活泼金属可以与之反应。也会在高温下与水反应生成有毒物质。

毒性  CCl4是典型的肝脏毒物,但接触浓度与频度可影响其作用部位及毒性。高浓度时,首先是中枢神经系统受累,随后累及肝、肾;而低浓度长期接触则主要表现肝、肾受累。乙醇可促进四氯化碳的吸收,加重中毒症状。另外,四氯化碳可增加心肌对肾上腺素的敏感性,引起严重心律失常。人对四氯化碳的个体易感性差异较大,有报道口服3~5ml即可中毒,29.5ml即可致死。在160~2OOmg/m3浓度下可发生中毒。但也有在1~2g/m3浓度下接触3Omin方出现轻度中毒。目前认为四氯化碳无致畸和致突变作用,但具有胚胎毒性。根据IARCl972及1979年资料,四氯化碳长期作用可以引起啮齿动物的肝癌,被列为"对人类有致癌可能"一类的化学物。

  研究表明,CCl4在高温下与水反应会有有毒物质光气产生。

  方程式:CCl4 + H2O = 2HCl +COCl2 (高温)

编辑本段临床表现  1.急性中毒

  (1)潜伏期: 一般为1~3天,也有短至数分钟者。潜伏期长短与接触剂量及侵入途径有关。经呼吸道或胃肠道吸收中毒的临床表现类似;均可出现中枢神经系统麻醉及肝、肾损害症状。

  (2)神经系统症状: 可有头晕、头痛、乏力、精神恍惚、步态蹒珊、短暂意识障碍或昏迷等。极高浓度吸入时,可因延髓受抑制而迅速出现昏迷、抽搐,甚至突然死亡。

  (3)消化道症状: 口服中毒时较明显。可有恶心、呕吐、食欲减退、腹痛、腹泻及黄疸、肝大、肝区压痛、肝功能异常等中毒性肝病征象。严重者可发生暴发性肝功能衰竭。肝损害症状多于发病第2~4天出现。

  (4)肾损害症状: 可出现蛋白尿、红细胞尿、管型尿。严重者出现少尿、无尿、氮质血症等急性肾功能衰竭表现。

  (5)其他: 少数患者可有心肌损害、心律失常。心室颤动及呼吸中枢麻痹多为致死原因。

  (6)吸入中毒者常伴有眼及上呼吸道刺激症状。有时可引起肺水肿。

  2.慢性中毒

  慢性中毒的报道较为少见。长期反复接触四氯化碳,可有头晕、乏力、失眠、记忆力减退、食欲不振、恶心、腹泻和腹痛等。可有肝大、肝功能异常。严重者可发展为门脉性肝硬化。少数患者发生球后视神经炎,出现视野缩小,视力减退。 此外,国外还有报道可引起听力障碍、耳蜗前庭系统功能障碍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皮肤长期接触,可因脱脂而出现干燥、脱屑和皲裂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一滴机油就可以
那个,半固态的黄油(凡士林)润滑脂行不行?

我想黄油也是可以的,不过黄油没有渗透性,想要修复一个接触不良的电位器要把它全部拆开后涂抹到碳膜上才可以,比较麻烦。用机油的话不用才开电位器,只要在电位器引脚窗口滴一两滴机油,等它渗透进电位器再转动几下就好了。另外,我还发现电位器接触不良除了大部分是在滑片和碳膜之间发生,也有部分是出自电位器中间引脚与滑片转轴间。

网友:
修电位器和开关类东西的接触不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喷WD40,上去就见效 。跟楼主的点油一个道理。其实原理就是把接触面上的氧化物或者脏东西用不导电的东西溶下来然后带离接触点。

网友:
四氯化碳长期浸泡塑料可以形成粥状溶解物。当年我用来泡有机玻璃从而得到类似透布油的东西,刷抹绵纸蒙皮的机翼可以抗油。同时能够绷紧蒙皮表面。
用来清洗电位器估计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