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黄铜有什么技巧没有

楼主(2011-03-20):
为什么我的刀头老断,用的是1.5KW水冷,大家看看刀的参数对不对

网友:
这玩意你下切布距0.5mm是不是有点大?

下切0.1还差不多。另外尖刀有专门用于雕刻金属用的,你可以试试。我以前用普通的0.1尖刀(不是专门用于金属雕刻的),雕过不锈钢上的文字,下切0.1,速度100左右,15秒以后立即断尖,不过只是最尖的部分断了,我继续让它工作,基本上刀尖断后宽度稳定在0.3-0.4左右就不会断了,也如期完成了雕刻文字的任务。

一个是调整参数,另外就是买专用金属刀,还有就是不要买太尖的刀,0.3-0.5尖头的可能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0.1的三棱尖刀,卖家说是可以雕金属的,就是刀尖断了。

网友:
主要是速度是下切步距,我一般不超过0.5,0.1太小了点,雕刻个硬币大小的东西都要用两个小时。楼主用0.25试试。断刀是避免不了的,断了的刀再拿到卖刀那里磨,又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