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和方向反映迟钝,如何改善?

楼主(2011-03-20):
如题,油门和方向反映迟钝,如何改善?

楼主:
可能原因&求解..

网友A:
1.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配合;
2.在控把尾舵机行程调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配合;
2.在控把尾舵机行程调大些

thanks!

网友:
加大副翼和螺距的量 W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