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铣刀能铣的动NSK的导轨吗。?

楼主(2011-03-20):
钨钢铣刀能铣的动NSK的导轨吗。?有两根15的直线导轨,螺丝孔是M3的但是M3的容易花丝想洗成M4的螺丝孔,不多一个导轨3个空,作Z轴。
有经验的兄弟帮帮忙。

网友:
菜鸟臆测... 等高人回答.....

能铣动的话应该也会产生应力 导致导轨精度降低吧?

应该用电火花

网友A:
肯定能,但不小心的话刀崩了损失一把钨钢铣刀。

楼主:
扩孔1.5毫米 单边0.75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能,但不小心的话刀崩了损失一把钨钢铣刀。

有雕刻机,想小进刀量慢慢搞,倒是不怕崩刀,就怕还没铣玩空,刀就炖了,半途而废可不好。哎见过坛上一个帖子,国产的导轨直接用钻孔打孔,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网友B:
用合金钻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合金钻扩孔
合金钻什么成分啊,也应该和钨钢差不多吧,钻的话那个沉孔平台不好搞。

网友:
这个比较赞成楼上电火花的说法,楼下高人继续

网友:
表折腾了.变形啊. 告诉你.铁板磨平了.然后钻了几个孔一测 平面就利马差4个丝..肯定又要磨.亲身经历.

网友C:
买符合ASM美国航天标准的高强螺栓。建议,国产的就算了。要买12.9级别的,最高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符合ASM美国航天标准的高强螺栓。建议,国产的就算了。要买12.9级别的,最高等级。

我现在都是用12.9级别的。但也有问题,就是螺丝太硬了,但是底座还是铸铁的啊,太硬了反而更容易把丝牙搞坏,楼上兄弟的你怎么铣的,铣得很轻松还是很吃力。

网友D:
回复 楼主:

普通钻头就ok了,导轨只是表面高频淬火!生产也是先淬火再钻孔

网友:
HSS也没太大问题吧!

网友:
也在考虑给导轨扩扩孔,真不明白为什么不用 M4 的,难不成要专门去弄几个英制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钻头就ok了,导轨只是表面高频淬火!生产也是先淬火再钻孔

感觉不是很硬,看有个导轨头上好像有磕碰变形,感觉不是太硬,有一定的延展性,记得以前车过一根NSK的丝杆,卡盘如果太用力也会吧丝杆卡的变形,应该很有延展性,但那根丝杆用现在的白钢刀车不动,用了一根老货的白钢刀才车动的 ,看来还是有点硬度的。不知都是什么成分,既有硬度又要很好的延展性。

网友:
好好的改干嘛?不说你用的罗丝和孔的质量差!!!!

楼主:
15的导轨,本来就有M3和M4两种,螺丝没问题,进口的12.9级别的,但是孔的质量本身DIY你就不能做得向小日本那样的材料好,是很容易滑丝的。所以我要改成M4的 强度高

网友:
或者打通孔不用螺纹,用M3防松螺母固定

网友E:
去买一根直径4MM的合金机用铰刀, 3秒钟搞定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买一根直径4MM的合金机用铰刀, 3秒钟搞定一个孔。

多谢提醒,不知绞刀好不好买,要用4.5和7.5的,钻头倒是有合金的就是那个台阶(沉孔)会成锥型的,

网友:
铣刀应该搞的动,不是非常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