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18A耐炸吗?像真机挺好看的

楼主(2011-03-20):
就是不知道耐不耐炸,另外那个尾电机比较不爽,向左转弯会不会很困难?

在线等......

网友:
不好,不推荐

网友:
练技术+存钱 玩450 再装像真机吧

网友:
转弯没有问题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耐不耐炸,另外那个尾电机比较不爽,向左转弯会不会很困难?

在线等......

是不是耐炸没有标准,看你怎么炸。
新手就能够悬停的单旋翼就只有这种结构形式,单旋翼从此不再难飞。

网友:
听ls的吹啦,他是九鹰的T,买吧买吧,和恶化

网友:
我买了,尾巴就是个悲剧。建议买个220的尾巴。等技术好了再装218的尾巴。
其他还好。脚架也容易断
尾电机和主电机都挺耐用。
家里大可以买,出去玩,没有风可以,有点小风就杯具了。
遥控距离有点近。但是50米还是有了。当遥控电量在红色标志时候就要小心啦

网友:
玩玩和入门还不错吧,相比它的有刷电机,机壳太重,动力不足,微电机也不太够力。
不过我也是喜欢这个壳。

网友:
请楼主搜索我发过的相关帖子 就能找到答 案

网友:
最不耐炸的就属它了——九鹰218

网友:
的确比较好看,但外壳和主翼都比较脆,不耐炸

网友:
它的桨叶还是不错的,当初玩的时候,容易断,现在基本OK啦
不过碰了还是容易断。但是桨叶升力很不错。尾巴就算了。。。。
买220的尾巴吧。
锁尾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