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的第四轴做好了~

楼主(2011-03-21):
攻丝的时候断了一个M3丝锥在步进电机的固定座里,这几天再从我的破烂里找找,打算做台电火花打出来,这几天去驾校学车,进度要推迟了~~

网友A:
我以前也做了用皮带传动的A轴,但实际使起来发现精度较差,主要是皮带多少有弹性,所以很难保证精度,最后不得不放弃,不知LZ这个如何?

网友:
带式传动无法解决精度跳动问题,齿轮吧

网友:
用涡轮 最好   能自锁

网友B:
这样搞还不如直接步进带个夹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搞还不如直接步进带个夹头!

可是很多大侠改的数控铣都是用的同步带,为什么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做了用皮带传动的A轴,但实际使起来发现精度较差,主要是皮带多少有弹性,所以很难保证精度,最后不得不放弃,不知LZ这个如何?

把连轴器去掉 改与同步轮直联也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很多大侠改的数控铣都是用的同步带,为什么呢?

我改的数控铣就是用同步带,没发现精度有什么问题。用同步带精度一点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连轴器去掉 改与同步轮直联也许就好了...............

网友:
不知这样能承受多大的力

网友:
不错,学习对象之一

网友:
同步带应该对精度没啥大影响吧

网友:
我是将步进电机小同步轮卡死,同步带崩紧,转动大同步轮,有0.2-0.5度左右的旋转角,在加工直径10cm的工件时最多会偏差1 mm多,并且随着进刀深浅(转动阻力)还有变化。我想如果用同步带带丝杠,问题应该不大,但做A轴理论上行,实现起来恐怕很难。

网友E:
同步带使用时要有涨紧轮或将电机座做成带腰形孔的,用来调整同步带的松紧,如果同步带没有调整好的话,太紧有精度但是带磨损快,太松则没有精度,同步带也起着联轴器的作用,以打滑的形式保护电机,可以不用联轴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同步带使用时要有涨紧轮或将电机座做成带腰形孔的,用来调整同步带的松紧,如果同步带没有调整好的话,太紧有精度但是带磨损快,太松则没有精度,同步带也起着联轴器的作用,以打滑的形式保护电机,可以不用联轴器。

我有皮带张紧装置,还挺复杂呢!如果工件直径10cm,周长就是314mm,有0.5度的偏差,工件表面就会有314/360*0.5=0.44mm的偏差,这个精度可定接受不了,如果带缠距是4mm的丝杠,偏转0.5度4/360*0.5=0.0056mm的误差,基本察觉不到,算的没错吧,所以结论是可以带丝杠,而不能做A轴。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有皮带张紧装置,还挺复杂呢!如果工件直径10cm,周长就是314mm,有0.5度的偏差,工件表面就会有314/360*0.5=0.44mm的偏差,这个精度可定接受不了,如果带缠距是4mm的丝杠,偏转0.5度4/360*0.5=0.0056mm的误差 ...

我想那是你的变速比太小了吧,如果是100:1的话就是0。0005度了可接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那是你的变速比太小了吧,如果是100:1的话就是0。0005度了可接受了

100:1,如果电机端驱动轮直径是1cm,另一个就要100cm了,你可以接受、我可受不了。

网友:
1:100,两级减速

网友G:
纯请教一下,那个钻夹头、同步轮和铝合金的座子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谢谢。

有图片就最好了,呵呵,

网友:
建议还是用减速机,生产谐波减速的厂家说,如果愿意,涡轮蜗杆减速可以做到0回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图片就最好了,呵呵,

是用螺丝固定的,钻孔攻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螺丝固定的,钻孔攻丝

那个里面有轴承吧?轴承咋固定的啊?

楼主:
里面两个轴承,每个轴承双列滚珠重型的

网友:
从传动链讲,环节越多精度越差,这个大家都明白的,有很多朋友改数控,之所以还有用同步带,比如3M,HTD5M,多半是力矩,高速共振区,脉冲量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