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涵道全油门报警的问题 高手进

楼主(2011-03-21):
本人刚买了个 电量警报器   我调的是3.7V报警   可是我用3S2200mah25C电池飞时  全油门就报警    我的涵道是黑旋风70 的    40A电调      是不是电池有毛病啊

网友:
换电池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池放电C数不够 估计最少也得20C(不包括虚标)

网友:
涵道机的电流大,带负载后电池输出电压不可能保持不低于3.7V,把报警电压改成3.0V就可以了。

网友:
黑旋风70的,用3S电池,这个配置是吃不消的。另外,负载的电压要比我们常说的3.7V要低很多。可以往下再调调。

楼主:
哦   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用的花牌3S 2200  25C的  和 ACE的比了下    花牌的一开最大就响  ACE的差不多放1分钟才响   是不是我买的电池毛病啊

网友:
全油门3.7v报警正常,瞬间压降,不小于3.2v没事

网友A:
涵道你也敢用报警器的?  报警器好像为了防止电池过放会在低电压时减少输出, 你不怕失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涵道你也敢用报警器的?  报警器好像为了防止电池过放会在低电压时减少输出, 你不怕失速的????

减小输出吗?不是吧,我飞450还用报警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说的是涵道不是450,我飞塞斯纳也用警报器的。 飞涵道基本都是全油门飞, 450没人一直全油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