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天线应该拉到哪里?

楼主(2011-03-21):
MJX F28机器
到手机身天线是缠在起落架上的
我需要把天线拉出来吗?
或者缠在哪里比较合适?
尾管?

网友A:
本来就是缠在那里的,就这样就好了。不能缠尾管的。干扰大,影响接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多谢

网友B:
飞时注意距离,最好拉距

网友C:
不用动。美嘉欣都是哪样的。说是50米,20米就不错了。jj小,远了看不清

网友D:
拿分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