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拓500无副翼改装,保留原厂旋翼头 ██

楼主(2011-03-21):
在无副翼的大潮下,俺也耐不住寂寞,拿出自己的500CF开刀。改无副翼除了买电子系统外,最大的开销就是买新的无副翼头。原厂虽然质量、精度好。但价格太贵。副厂的RJX是用的比较多的,但是我不喜欢其矮矮的旋翼头设计,觉得比例不协调好看。折腾了半天,拿原装的旋翼头开刀,拆去日字框和平衡杆,调整了下相位器的位置、拉杆的长度、摇臂的方向即可,省钱不说,最关键的是没有浪费原装的亚拓旋翼头啊!

楼主:
首飞

首飞

网友:
这个厉害,必须顶一下

网友:
不够简洁啊

网友:
多一个降低精度的东西,不值得阿

网友A:
太简陋了吧,无副翼和有副翼旋翼头设计是不一样的,二者舵机承受的力矩不同,飞飞悬停还行,3d的话舵机寿命就吃不消了,不提倡这种改法,大家不要被lz误导了

网友:
LS说法好空洞!

取消了副翼的机械混控机构,改由舵机+电子设备来完成混控,以前很多前辈都是用有副翼的头子来改的!
个人认为:无非是是商家的炒作+美观度没有专门设计的无副翼头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简陋了吧,无副翼和有副翼旋翼头设计是不一样的,二者舵机承受的力矩不同,飞飞悬停还行,3d的话舵机寿命就吃不消了,不提倡这种改法,大家不要被lz误导了

说人家误导之前请先了解一下这种改法的工作原理及后果。
LZ这种改法力矩比例到达1.8:1,普通无副翼旋翼头的比例约1.5:1。
LZ这样改,对于舵机比普通成品无副翼头来说更省力了。
当然直接换套无副翼旋翼头更省心,只是这也是另外一种可行的方法。想体验无副翼系统而又不想浪费原厂旋翼头的朋友可以一试~

网友:
精度低了,多一个环节的摩擦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人家误导之前请先了解一下这种改法的工作原理及后果。
LZ这种改法力矩比例到达1.8:1,普通无副翼旋翼头的比例约1.5:1。
LZ这样改,对于舵机比普通成品无副翼头来说更省力了。
当然直接换套无副翼旋翼头更 ...

学习了

网友:
完全可行

这样改不用MB都可以飞了

网友:
又深刻学习了.

网友:
lz方法是可行的无副翼旋翼头低成本解决方法。

网友:
可以再简洁些,要动刀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学习了有时间折腾下自己的机机

网友:
多发几个旋翼头的特写来看看~

网友:
我也改了!

这方法是可行!不过就不知道这样改的话!普通的舵机受得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