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 xxd 30A 电调设置疑问

楼主(2011-03-21):
按照网上搜到了新西达 30A的设置方法,我尝试了很久。可是我的电调从接上电“滴”的一声后,就跟哑巴一样,再也没有反应。将电调链接到接收机,调整油门,电机能转,我的是futaba 6exhp。油门通道也设置为REV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难道电调有故障?我的四个xxd电调都是这个问题。

1,打开发射机,把油门推到最高(FUTABA系列发射机需要把油门通道选择REV使用)。
2,连接好接收机,马达。
3,接通电调电源,发射机正常的话,就是有以下声音:(如果这个声音结束以后是一声长的低 的声音以后不再有声 音,那么检查发 射机油门通道反向
设置。)
B B 表示LIPO自动保护
BB BB 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
BBB BBB 表示刹车选择
BBBB BBBB 表示工厂参数重新设定。(没有操作时,所有声音将连续循环下去,直到有操 作请求。)
声音循环过程中有您要的
设置,在听到提示声音的第一音节时,(比如选择LIPO自动保护, 听到一声 B 时,油门拉到最低位)把油门迅速拉到最低位置即可。同时马达会发出很尖锐的 声音来确ren。
此时,有另外的
设置的话,迅速把油门推到最大,即可做下1个选项的选择。
如果说您要的
设置完成了,那么等待2秒钟,马达再次发出合适的电池保护确定声音,并且确 认油门位置以后就可以使用。
LIPO自动保护只有2个保护电压保护点,即6V 和9V ,电池可以不必要使用满电的电池。
NIMH自动保护是按电池实际数量来计算的,每个电池设定为0.8V,为了准确的判断电池的电 压 ,请把电池充满。如果不充满,电调将按照70%的电压估算保护电压。(使用4LIPO时候也 可以使用此功能)
刹车:
出厂
设置是无。可以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做一次刹车设置操作,这样就有马达在关闭油门以后 利用反电动势进行刹车。
如果要解除这个刹车功能,可以再
设置一次刹车操作,那么功能既被取消。
工厂参数重新设定功能,因为本系列电调有过热和误操作保护功能,如果发现你的电调加速 ,或者转向,或者是油门曲线等任何特性和新的时候有如何变化,那么可以做一次工厂参数
设置,以重新获取最高性能。

开机是B的一声长音,表示电调在LIPO自动保护状态,BBB三声,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状态。

网友A:
呵呵,简易的XXD电调就这样,用吧,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简易的XXD电调就这样,用吧,没有问题。

嗯?可是我是用在四轴上的,现在四轴需要进行一些设置。没法搞啊。

网友:
XXD30A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开机是B的一声长音,表示电调在LIPO自动保护状态,BBB三声,表示NIMH /NICD自动保护状态。
推油门就转了
说明书上有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