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有谁做过小日本的红外接收和发射器的?

楼主(2011-03-21):
有谁做过小日本的红外接收和发射器的?
我想做个二通的接收器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更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发射器。
谢谢大家

网友:
我正在弄 18号发射。
精简了电路,画了块板子,还未验证。

网友:
两三通的 发射都可以 ,主要是程序要配套,看你选的是 J的,F的,还是 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了
就是 Infrared transceiver NO.18 (transmitter) (PIC12C509A)吧?

此图的PPM信号是从FUTABA里面取的。
据我所知 FUTABA的信号脉冲是低电平的。

但是国内的天地飞之类的脉冲信号都是高电平。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期待楼主试制成功!!!

楼主:
我找到所需要的接收器了

就是Infrared transceiver No.34 (PIC10F200 receiver 2ch)。
就是irxa261

rcgroups 很多毫克级别的飞机 都是用了这款的

网友:
发射用这个吧 http://blog.goo.ne.jp/toko0131/e/226e7a0f3233735f5691fd00474f2f13
接收用这个 http://www.oyajin.jp/~toko/pic/0068/index.html

其他的单片机贴片的不好找。注意用同一个品牌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自制发射器模块
和三通道接收器
功能有点复杂

网友:
自制本身就不是很合算,你先去市场找找接收用的单片机吧,看看有没有贴片的,大概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
就是 Infrared transceiver NO.18 (transmitter) (PIC12C509A)吧?

此图的PPM信号是从FUTABA里面取的。
据我所知 FUTABA的信号脉冲是低电平的。

但是国内的天地飞之类的脉冲信号都是高电平。
怎 ...

我也不是很懂这些,权当做试验当小白吧。谢谢你的祝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
就是 Infrared transceiver NO.18 (transmitter) (PIC12C509A)吧?

此图的PPM信号是从FUTABA里面取的。
据我所知 FUTABA的信号脉冲是低电平的。

但是国内的天地飞之类的脉冲信号都是高电平。
怎 ...

一般来说,要从程序里做兼容处理。另外,似乎T6的高频输入和模拟器口的信号不同。

网友:
做出来,便宜点我要一套。谢谢,请联系。

网友:
受信機の重量 0.15g

楼主:
这几个礼拜都在整理资料,和购置元件.下个礼拜就要展开了

网友(2012-06-30):
开工了吗  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
我正在按照飞狼的帖子中第2楼和第15楼中提供的地址,准备照做一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昨天电子元件都到了。
计划本周内完成。

网友:
主要是看中接受机能做的很小

网友:
这个怎么没人做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