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外接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1-03-21):
想把四合一改一下,主
电机
接单独接电调,要怎么接啊,原来的四合一插在第三桶的插头该怎么办呢,请指导下,谢谢

楼主:
我想通了 应该是 四合一的控制线和外接电调的输出线要并起来,外接电调的红线跳出不接入,哈哈可以了

网友A:
先找到4合1电路板上电机信号的线,再引出来连电源,尾电机和共轴双桨不可以这样,电路板上不会有经过陀螺仪处理过的信号,用转无刷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