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4#6bell改v120d01后机身颤抖严重

楼主(2011-03-21):
RUDO和ELEV和AlLE要怎么调才不会颤抖,不是震动,就是颤抖,看脚架特别明显,接受是d01的rx2433v

楼主:
新的大齿轮,新旋翼头总成,主翼也换过,没问题,我估计是接受没调好

网友A:
换d01的主桨和尾桨,把尾翼垫高,然后调综合感度

楼主:
楼上的,我的主翼尾翼和定向扳都换了d01的了,请问怎么调综合感度?

网友B:
ELEV和AlLE 灵敏度调低,换不换D01的主桨和尾桨没什么关系,RUDO适当调高,或者不调

网友C:
感度换着试

网友D(2011-08-03):
我改后,情况跟楼主一样,不知道楼主解决了么?
看我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7357&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