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凤凰1370留空十秒.一头掉下来了

楼主(2011-03-21):
头断了.胶胶应该可以用.东莞有没有大点的地方啊.我那地方太小了.刚起飞就得转弯.然后可能是把油门关了.就一头掉下来了.

有东莞玩模型的群或组织吗.

网友:
  我也是新手凤凰1370,有人指导后 爽飞!

网友:
羡慕啊,现在手上一个飞机也莫有

网友:
千万别手忙脚乱

网友:
低速转弯会使飞机失去平衡,掉高度,

网友:
低速大角度转向很危险,飞滑翔机最好找个空地,先拔到很高,然后就好玩了。
风小没意思,自带的动力不是很强劲。

网友A:
我也是入手凤凰1370有一个月了没敢试飞。因为放飞的场地小了点,怕飞丢,怕炸坏。没有飞行经验啊。求高手指导一下飞行要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入手凤凰1370有一个月了没敢试飞。因为放飞的场地小了点,怕飞丢,怕炸坏。没有飞行经验啊。求高手指导一下飞行要点。

经验是在模拟器上练出来的。心理素质是炸出来的。

如果凤凰你都不敢飞以后更不敢挑战其它飞机了。

大胆飞吧,只要你模拟器的基础打好就没问题。

就怕你总的练习时间没超1小时就想飞,那就炸你没商量。

网友:
谢谢老苦的指导,看来要多练习一下模拟器了,呵呵。

网友:
没有视频啊

网友:
我感觉模拟器上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动力。

模拟器上很多都是油机。模拟器上油机练多了,现实中再飞电机,很不一样的。

我也搞了架1370,第一次飞出手没几秒就右拐,栽了。头断,设备撒了一地。问题不大,到现在也不敢再飞。

老苦:
再给新手指导一下,像1370这样的飞机如何投掷起飞吧?

楼主:
我是用第六通道把副翼打下来当襟翼用.然后用微调把升降舵打一点点.开最大油门.向上60度左右用力丢(前推).丢的时候力气不要往左或右就可以了.我飞机确认是把油门当升降.没动力掉下来了.今天下了个模拟器在学.哪天再去飞去.

自己丢自己飞.拍不到视频

楼主:
昨天修好.今天又炸.这次修不了了

网友:
默哀 我的超重丑飘飘还没飞起来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第六通道把副翼打下来当襟翼用.然后用微调把升降舵打一点点.开最大油门.向上60度左右用力丢(前推).丢的时候力气不要往左或右就可以了.我飞机确认是把油门当升降.没动力掉下来了.今天下了个模拟器在学 ...

我觉得既然是新手,就先不用襟翼,先飞起来再说!再说,60度也太大了,很容易失速的,我想。
我也是新手,第一家飞机就是凤凰1370.在摔了四次后,在孙桥经人指点后,已成功起降3个架次。稍稍有些感觉了。
可怜那已经断了四次的机头,被热熔胶和纤维胶带整得惨不忍睹。但还能飞。
对于这个飞机我起飞的经验是:油门最大,迎风用力以15度左右上角抛出。马上收回右手(我美国手),及时调整副翼控制飞机水平爬升。
降落就真的很简单了,迎风调整好姿态油门最小滑翔降落就可以,最后阶段稍稍调整副翼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把模拟器的推重比改小    让飞机难飞一点   再把风速调高一点

这样飞真机   马上OK!

网友:
多飞才是硬道理....

网友(2011-08-02):
回复 网友C:

对,我的也这样炸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