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给鉴定一下这个电机

楼主(2011-03-21):
看看这个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在打印机上拆下来的。用它做个小雕刻机行吗?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无刷步进

网友:
步进电机

楼主:
不知道功率是多大的,做雕刻机能用吗?能做多大的雕刻机

网友:
不行,没劲

永磁式步进电机。
每周48步,也就是步角距7.5度。
两相四线。
电流在5~600毫安,力量很小,忘了是多少力矩的了。

你算问着了:
春 节刚拆了两个,用来学习数控。费了好大劲,能转了,一般的驱动板能用,是否匹配我还不知道。键控可以,MACH控制,也能动,还没调好,失步很厉害。

我的试验的结论是:做个模型来学习没问题,雕刻机一定不行。
希望有啥经验多交流。

网友:
这么小的步进电机, 可以做雕刻机吗? 我也不是很懂, 如果可以, 把家里的旧打印机拆了, 做雕刻机。

楼主:
我说的是做小的雕刻机。看来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加减速,加力,也只能玩玩木头。
就是会象蜗牛一样。

网友:
用来做切割泡沫塑料的CNC应该没问题

网友:
3个42电机也就45元,其他地方省一点就出来了,何必在这里动脑筋

网友:
打印机的吧?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你必须做很小很小的雕刻机才行,比如录音机电机做机头,刻个粉笔啥的

网友:
 这电机做雕刻机速度一流

网友:
打印机上的 我有好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做小机器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