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2S 2600MHA 20C电池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21):
为什么有一片没有电压呢?充电前还是好的

网友A:
内部的1S的线断了一根
自己拆开焊接下就好了

网友B:
你在充点口 量一下

网友C:
原帖由
开布了口
于 2011-3-21 16:29 发表
自己拆开焊接下就好了
拆开测量单片电压

网友D:
同意楼上意见!

楼主(2011-04-27):
谢谢各位!拆开看了,是一片电池废了... ...